想做一个绞车,电机选型请教

楼主(2015-08-28):
现想做一个可程序控制转速,始终相等线速度的绞车。但对这种调速电机选型有点渺茫。想用伺服感觉相对省事点,但是这种电机所配大减速比减速箱体积都比较大。请教其他哪种类型电机可频繁调速?

网友A:
程序可控转速的绞车?   三相调速电机就好了哇。  同步电机  伺服电机  都是相对有定位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可控转速的绞车?   三相调速电机就好了哇。  同步电机  伺服电机  都是相对有定位要求的。

三相调速电机是有相应的调速器吗?另外你说的定位要求是?

网友B:
伺服电机不考虑成本的吗?普通电机加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始终相等线速度的绞车

这个做起来有点困难的,绝对相等的不好做,绞的东西软硬程度不一样差别很大。相对相等的话,看你能容纳多大的偏差。伺服或步进偏差小一些。异步电机加变频器偏差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不考虑成本的吗?普通电机加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吧

现在有两点伺服电机还不能确定,一就是成本稍高,二是要达到所需转矩其体积偏大!!另外请教异步电机加变频器,它的控制性能如何,且这个变速是一直要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始终相等线速度的绞车

这个做起来有点困难的,绝对相等的不好做,绞的东西软硬程度不一样差别很大。相对 ...

对尽量的相等,所绞的线缆是固定的。而且其拉伸几乎没有伸长,再有这个绞车是用来提升铅垂下降的物品的。还有请教像这样要求除了伺服电机外,其他类型的电机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调速电机是有相应的调速器吗?另外你说的定位要求是?

肯定有调速器对应的变频器啊!!!   我说的定位要求是有精度要求的时候用这些电机,没有就用三相或者单相电机,不过相对单相而言,我更喜欢用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调速器对应的变频器啊!!!   我说的定位要求是有精度要求的时候用这些电机,没有就用三相或者单相 ...

像这种三相或单相电机加调速器,如果对下降停止位置有要求其大概能达到多高精度。还有三相是不是比单相的控制性能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种三相或单相电机加调速器,如果对下降停止位置有要求其大概能达到多高精度。还有三相是不是比单相的 ...

三相和单相的区别在于功率的效率问题,单相效率一般在75%。三相效率在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