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改造后出现问题,实在没办法了

楼主(2015-08-28):
大大们,祝好:

    我有一台150数控车床,现在把刀架拆了,装了个动力头,是卧式动力头,装三面刃铣刀,要求:工件安装在主轴卡盘上低速转动,转速1-50转,铣刀盘高速运转转速500-700转(铣刀盘直径160MM),主要加工宽、深槽。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工件在卡盘上不转,铣刀转,相当于铣床一样,效果蛮好,如果工件在看盘上转动,铣刀也转动,就震刀。原来以为是主轴刚性不好,就把主轴大的圆锥滚子轴承拆了,安装了个尼龙轴套,问题也没解决。

现在实在没招了,求助。

网友:
把尼龙轴套换成铜轴套试一下。

网友:
工件伸出主轴多长?有没有支撑,铣也分顺 逆。有没有共振。

网友:
当铣床用时正常说明铣主轴的问题不大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你主轴是什么驱动,转速多少

网友:
数控主轴低速没力,不震动才怪,换齿轮箱结构的

网友:
主轴的传动结构是哪种?同时旋转的话线速度的变化是很大的,动力头的速度能降吗?顺逆铣都试试看,最好能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