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的中的频率到底是怎么就被改变了。

楼主(2015-08-28):
从百度查的说了很多,可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变频电源说简单了,就是整流、滤波、逆变的一个过程。整流我懂,逆变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原理但我知道是直变交,这个滤波的意思是什么,还有电压的变化我能想到是因为什么,但我一直想不懂频率是因为什么改变的。求大神来指点迷津。

网友A:
学点基础电气知识就是了,这是最基础的东西了,

交流,先整流为直流,

经过一定计算程序,触发许多脉冲,脉冲的包络线有一定变化频率,这就是你要的交流,可以是正弦也可以不是,随你便,

改变这个频率,就是所谓的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点基础电气知识就是了,这是最基础的东西了,

交流,先整流为直流,

电气知识学过,当初没认真听课,现在工作到处问,关键我大学的书还让我卖了,我同学的也都给卖 了。现在我真是苦不堪言,说会只是知道这个东西,说不会那是完全真不会。

网友(点评):
多学习吧,现在你这个状态以后很难生活的,这些问题,要有明确基础知识,

网友(点评):
淘宝二手书,便宜的很,1000块二手书有的你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气知识学过,当初没认真听课,现在工作到处问,关键我大学的书还让我卖了,我同学的也都给卖 了。现在我 ...

我看论坛里的人都称你为大神,我想问你个问题,电气的基础知识我学过,单片机,plc,电路制图软件,图像处理软件,电机都学过,我学了这么多基本没用,就想问你电气究竟什么是最基本的,我需要着重先学哪个,像我这样每天什么都学习点很累。

网友(点评):
是啊,你学的这些东西,必须要从你手里,嘴里倒腾出来,换成银子,这才叫有用。

网友:
看<电工学><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估计看完你就知道怎么会事

网友:
电工学-秦曾煌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者-康华光

网友B:
首先 先确定你要的频率 比如1k 占空比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一般采用100k的频率作为基础 大概就是先来10000个高电平  再来90000个底电平 。然后你有要2k的频率了 还是一样占空比 那么用原来的发生装置5000高电平 45000低电平就好了 。产生正弦波的方法差不多。如果仅仅想知道这一个问题那么直接研究下pwm就行了。如果想了解的细点 那就看看电子电力的书 如果想搞懂 那就吧楼上推荐的都看了吧。

网友C:
采样控制理论有这样一个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冲量即指窄脉冲的面积,效果基本相同是指环节的输出响应波形基本相同。
变频器逆变电路正是基于这个定理,采用幅值相等但时间长度(底边宽度)不等的脉冲信号来等效成正弦波信号.这是基本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估计看完你就知道怎么会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先确定你要的频率 比如1k 占空比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一般采用100k的频率作为基础 大概就是先来10000个高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控制理论有这样一个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冲量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先确定你要的频率 比如1k 占空比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一般采用100k的频率作为基础 大概就是先来10000个高 ...

我想问下你说的这个占空比比如1K,基础是100K,高电平10000,低电平90000,这个占空比百分之十看出来了,可是在这个100K基础上,1K怎么得来的。

网友:
搜搜脉冲宽度调制吧 百度百科上讲的不错

网友B:
  变频的方式可以看这个图    注意上下两部分的对应关系每个三角部分都是等宽的代表周期相同。在时间足够短的情况下,冲量和持续函数的电路响应接近一致。如果想要改变电压只需要改变冲量持续时间也就是占空比即可。图中一系列不同占空比的的冲量与正弦电压产生的响应基本一致。可以认为通过脉冲调制产生了那个周期波浪狼也就是产生了低频的信号。若想改变低频信号的周期  。其实就是生成能代替低频信号的脉冲宽度调制波形即可。即改变占空比由小变大再变小整个过程的变化速度, 比如原来经过100个周期从占空比从0 变到100再变到0.。  改变后由60个周期 从占空比从0 变到100再变到0。看起来就像是上面的信号横向压缩了一样。 明白没?@不能再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的方式可以看这个图    注意上下两部分的对应关系每个三角部分都是等宽的代表周期相同。在时间足够短 ...

谢谢你的回复,我基本懂点了,我还在努力学。

网友(2015-11-16):
整流就是交流变直流,逆变就是直流变交流,但是这个交流的频率是可变的

网友:
大侠,你用傅立叶级数展开,分析下一个简单的方波信号看看结果,你再把前面大侠贴的那个正玄脉宽调制的方波也算一下,改变占空比再算一下就大概明白频率真么变的

网友(2016-01-04):
改变频率改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