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机油缸安装

楼主(2015-08-28):
如图为多层热压机,油缸缸筒前段法兰安装在设备上的面,和缸杆端部法兰安装在压板底部的面都是没有精加工过的。安装面都不能保证平面度,会不会使油缸缸筒和杆杆憋劲。     再问下有热压机经验的前辈,此种热压机加热方式,是在热压板上打细长孔加热流道加热的吗?

网友A:
大型油缸,柱塞杆上是一个球面垫,淬火的,自己可以调节位置,不会卡住的,再大的缸,上面那个支撑盘还可以移动,

热板是内部打孔的,纵横排列,里面走热油,加热有控制系统,

你这个是非常小的了,大概几百吨,大型的有3500吨,40层的,

论坛上有1600吨,20层的图片,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油缸,柱塞杆上是一个球面垫,淬火的,自己可以调节位置,不会卡住的,再大的缸,上面那个支撑盘还可以 ...

“大型油缸,柱塞杆上是一个球面垫”我想象不出是什么结构,麻烦前辈再指点指点,这种油缸采购的时候要备注吗,还是默认的都带这种结构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油缸,柱塞杆上是一个球面垫,淬火的,自己可以调节位置,不会卡住的,再大的缸,上面那个支撑盘还可以 ...

还有支持盘怎么移动?     谢谢谢谢!

网友(点评):
这种小设备,没有支撑盘,大的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油缸,柱塞杆上是一个球面垫,淬火的,自己可以调节位置,不会卡住的,再大的缸,上面那个支撑盘还可以 ...

不情之请,给我讲讲柱塞杆上是一个球面垫和支撑盘具体结构,自己闭门造车实在弄不出来。

网友(点评):
柱塞杆上端是球面的,再配一个内球面的圆盘,淬火的,内球面有油槽,就这了,

网友B:
球面垫应该就是类似气缸上面装的那种活动接头,防止气缸活动的时候卡死。
支撑盘应该就是和球面垫对接的一个东西。
热压油道布置、加热、温控这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情之请,给我讲讲柱塞杆上是一个球面垫和支撑盘具体结构,自己闭门造车实在弄不出来。

他这种设备可能精度和推力要求不高

网友C:
按所问的问题看,楼主对热压机的认识,几乎是个白丁。
图片上的这个热压机是个简易设备,4根槽钢当立柱,吨位有限,按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应该极其便宜。
楼主用这个压机准备做什么事情?是什么原因让你不从市场购买而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所问的问题看,楼主对热压机的认识,几乎是个白丁。
图片上的这个热压机是个简易设备,4根槽钢当立柱,吨 ...

老板的意思,现在要压一复合材料,老板说这种设备简单自己做,我也是硬上,现在油缸连接有点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面垫应该就是类似气缸上面装的那种活动接头,防止气缸活动的时候卡死。
支撑盘应该就是和球面垫对接的一 ...

感谢前辈的指点,杆缸前段加球垫可视为铰接,缸筒前段法兰面安装为固定,由于安装面为焊接成型,夸张点油缸安装后如图2,这样就卡死了,如果两端都为铰接则卡不死。  但是我网上看各家都是缸筒前端法兰面固定安装,忘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间隙补偿不够

网友(点评):
汗颜、、楼上几位才是大师,我辈得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板的意思,现在要压一复合材料,老板说这种设备简单自己做,我也是硬上,现在油缸连接有点疑问?

哪来的自信,只有“在油缸连接有点疑问”了?
简易压机,油缸安装不会是问题,问题应该在立柱受力、热压板运动和负荷、压力控制、热循环等等方面。这些你都解决了?
最简单的问题是热板制作,你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指点,杆缸前段加球垫可视为铰接,缸筒前段法兰面安装为固定,由于安装面为焊接成型,夸张点油 ...

你这稀里糊涂的,铰链都没搞清楚,仔细想一下,从下到上的连接顺序是:柱塞杆——耳环——与耳环连接的法兰——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来的自信,只有“在油缸连接有点疑问”了?
简易压机,油缸安装不会是问题,问题应该在立柱受力、热 ...

没有只有,您愿意点出这么多问题很感激,如果能简短的一一解答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稀里糊涂的,铰链都没搞清楚,仔细想一下,从下到上的连接顺序是:柱塞杆——耳环——与耳环连接的法 ...

油缸杆缸端部是耳环装关节轴承的话是一种安装方式,但是如图是杆缸端部是直接法兰安装在压板底部,之前一位前辈说加球垫。    希望您仔细看清楚我的问题,
1,缸筒铰接、杆缸铰接
2、缸筒固定、杆缸铰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来的自信,只有“在油缸连接有点疑问”了?
简易压机,油缸安装不会是问题,问题应该在立柱受力、热 ...

受力的话这种工况还是不难,类似简支梁受力计算应该就可以解决了吧。
压力控制?同步,压力均匀吗?用齿轮齿条控制,大小的话调节油压感觉没有问题啊。
热循环的话外部接油温机,应该没问题吧。
热压板制造的话  前面一位朋友说了纵横交错大深孔,作为流道,热压面暂时想的是上龙门刨床上走一刀。
在下愚见您见笑了,  我还在纠结如题画的两种安装方式麻烦解答下!

网友C:
油缸的安装在这台机器上只要简单处理就行,不会有问题,无需纠结。
设计这样一台机器,你的能力着实堪忧。
能把工厂情况、你自己的情况和准备制作“复合材料”的情况说一说吗?

网友(点评):
最高等级大致就是‘普通环氧板’,应该还不到,因为比环氧板再高的问题,他一个都没有触及,现在就是想山寨这个‘最低档设备’,而无从下手,应该不是要玩精密东西,现在大家都是把市场最低档产品再做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缸的安装在这台机器上只要简单处理就行,不会有问题,无需纠结。
设计这样一台机器,你的能力着实堪忧。 ...

对我们要求很简单,没有什么精密的要求,设备也是自己用的,只求好心人解答我问的问题。    出现我之前描述的图2 情况,在不整体加工安装面的前提下通过作配、加铜片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点评):
自以为是不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油缸,柱塞杆上是一个球面垫,淬火的,自己可以调节位置,不会卡住的,再大的缸,上面那个支撑盘还可以 ...

非常感谢,我想你说的结构就是这样子的,实现了万向调节,还能径向调节,谢谢!

补充内容 (2015-8-29 17:16):
我是虚心请教的,您有权不正面回答我问的问题,请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轻蔑的口气来对我指指点点。

网友(点评):
摆设,无用的结构。

网友(点评):
我来是虚心请教的,您有权不正面回答我问的问题,请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轻蔑的口气来对我指指点点。

网友(点评):
我来是虚心请教的,您有权不正面回答我问的问题,请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轻蔑的口气来对我指指点点。

网友:
应该就是浮动接头! 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

网友:
”我来是虚心请教的,您有权不正面回答我问的问题,请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轻蔑的口气来对我指指点点“。
竖子尚可教乎?

@老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想你说的结构就是这样子的,实现了万向调节,还能径向调节,谢谢!

你这个是行不通的,轴向冲击力很大,轴承是扛不住的

给个结构给你参考下,这是机械式压力机上的一种结构,压杆中心位置由偏心蜗轮蜗杆调节,下端带有液压过载保护装置。

网友(点评):
3q,有劳了!

网友:
没事,既然老板发话让你山寨,你就照瓢画葫芦搞出来就是。
能不能用,有老板在后面顶着

网友(点评):
情况应当是只有些图片,没有葫芦。

网友:
楼主的基础知识完全为零,还能自以为是的让人尊重他,那别人只能闭嘴不言,因为别人不欠你的,可以在旁边看笑话

网友C:
楼主有颗玻璃心,这个状态在职场上可不行。
你在帖子里问出油缸安装这样的低级问题,帖子里说的热压机,你有多大把握完成设计制作?
觉得会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才会问到其他情况,提起你的能力欠缺。并且,在反复强调“油缸的安装只要简单处理就行,不会有问题”后,你依然在纠结球形铰接,说了你“自以为是不受教”。
这样就伤你自尊了!
要人尊重没错,但在技术讨论时,你一无所知,别人指出你就就觉得受伤,问题还怎么讨论得下去。
上楼社友说“别人只能闭嘴不言,因为别人不欠你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当然也只能闭嘴了。
不过,既然参加了讨论,就楼主首楼的问题,还是把意见说完。
1、这类简易设备,只要焊接的框架没有太大形状误差,油缸的安装不会有太大问题。不要一次拧紧安装螺栓,先让油缸浮动着,慢慢拧,有必要时可以局部加垫片。
2、较低温度可以用水或导热油这样的液体介质加温热板。在热板内部制作流道,热板外部设加热源,介质循环。热板制作专业性很强,要打多排深孔,铣深槽、焊接和大平面磨削。有专业工厂,决计不要试图自己制作。
@zhuxiahua

网友:
楼上全都是大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颗玻璃心,这个状态在职场上可不行。
你在帖子里问出油缸安装这样的低级问题,帖子里说的热压机,你 ...

感谢你不计前嫌帮我解答。 本来能力就有限第一次玩这种确实问题很多,没有领导指导也没有同事商量还没有样机参考。我也猜想过作陪垫铜片啥的,也是谨慎点想听到确切的答案。玻璃心是有点的承认,自我完是的话可能表达错误被误解。

网友:
楼主可以找本相关书看看就知道了,花不了2天时间。天锻40多年前出过1本液压机的书,998大侠说的结构里面就有。

网友:
做过要求精密的热压机,也做过简易热压机。
前者,在论坛有帖子介绍:机械设计实例3:液压加热冷却设备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12
后者,在这里贴个外形图

这是用于向装配好的空心门板内注入聚氨酯混合原液发泡的。
其技术数据如下:
1、一次发泡门板数量12块;
2、可发泡门板最大厚度80毫米;
3、可发泡门板最大尺寸2100毫米*1000毫米;
4、最大液压力50吨;
5、加热功率30 kW;
6、油泵功率3kW,
7、整机重量11.5吨。

网友:
你在自己的热压机设计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用论坛短信和我联系。

网友(点评):
老师真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