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气管接头的问题

楼主(2015-08-28):
这两个气接头孔径不一样大,螺纹部分都是ZG1/8的,按理说拧到同一个同样为G1/8的内螺纹里,拧入长度是一样的,可是实际上就是大的这一个拧入更深,两个气接头的螺纹外径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对比了好几个都是如此。难道是其中一个是NPT的,一个是惠氏的吗?

百度了一下,没有发现比较详细的说明。因为没有条件放大测量,特来请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带锥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带锥度的

已经说明两个都是ZG1/8  28牙的。
只是不确定牙型是否一样
去购买时好像也没有特别区分有美制NPT(60度牙型)和英制惠氏(55度牙型)的

网友:
我怎么一看图片就觉得两个接头的锥度不一样

网友(点评):
我也觉的

网友B:
对比一下不同批次的,不同供应商的接头呢?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不同批次的,不同供应商的接头呢?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有差别。

就是不同品牌的,批次不同也是这样。希望认真看完描述

网友:
应该是不同厂家,生产过程中,螺纹加工的问题    通止规检验   一个走的上差   一个走的下差

网友(点评):
有可能吧,不过看起来小的那个螺纹较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同品牌的,批次不同也是这样。希望认真看完描述

好像没看到有这方面的描述啊

网友:
螺纹中径,螺纹的底径,不好测量的;
一个带螺纹密封胶,一个没有

网友(点评):
两个都有,一般气接头上都有的,小的那个拧的次数多了被磨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看到有这方面的描述啊

对比了好几个都是如此

网友C:
一个是带锥度的,一个G,一个是Z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带锥度的,一个G,一个是ZG

两个都是锥管,大径一样,牙数一样。大点的牙深点,小点的浅点。因为太小,也没投影仪,所以想问问是不是有NPT的快速气接头。
我前面描述应该没漏什么了吧。是不是锥的,别说我们做机械的,就是外行人也能看出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NPT,用牙规量一下便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带锥度的,一个G,一个是ZG

我也只是怀疑,不能确定。牙太细,牙规靠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牙规常见的三种:公制,英制,美制(也就是60度锥管螺纹),关键是最后一种牙规

网友D:
牙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带锥度的,一个G,一个是ZG

美制就是NPT,如果牙距大的,用同一个牙规就能看出差别,从而判断牙型是否相同,太小就比较难区分。哪怕是用相同的牙型和牙数的螺纹规去量,也会受零件螺纹清根、牙规制作精度的影响而不好确认。现在市面上卖最常见的牙规都是冲制的,都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牙不一样

想请问你是否知道有NPT的快速气接头?

网友(点评):
有的! 美国的爱惠浦净水器上用的就是

网友:
应该是一个直口,一个锥口的吧

网友E:
你认真看看,小的那个的螺纹是没有车到底的,就是有两到三螺纹没有车出宽整的牙型是为了密封效果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认真看看,小的那个的螺纹是没有车到底的,就是有两到三螺纹没有车出宽整的牙型是为了密封效果这样设计的 ...

对啊,我前面有提到关于两个牙深浅的问题,大的那个牙深点,小的浅。我是想知道是不是NPT的而已

网友F:
国内的气接头一般都是ZG的,也就是英制的,找个规量一下就明白了,应该有一个高于基准面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内的气接头一般都是ZG的,也就是英制的,找个规量一下就明白了,应该有一个高于基准面不少了

牙太小,两个大径牙数一样,牙规看不出来的

网友:
估计是标准不一样

网友:
右边的锥度明显

网友:
本身螺纹就做的不标准,标注的PT(ZG, R)螺纹拧不到底的,国内很多接头厂家做接头的理念就是这样,做螺纹小点,材料省一点点,不行就多缠点生料带,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确实存在。也许真是大的那个螺纹端各尺寸都做偏小了

网友:
看图片感觉大的那个根本就没锥度。拿卡尺量量是否真的有锥度?锥度是否符合要求。至于螺距差0.01都很明显的,方法是对着光源看透光情况就很明显了。

网友(2015-10-15):
应该是不同规格的螺纹接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