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技术,公差问题,我遭到了围攻

楼主(2015-08-28):
刚才在某机械群里讨论一个尺寸公差和行为公差的问题,一个图纸上一根轴高度标注为50(+0.02/-0.02), 轴的下素线为A基准,上素线相对于下素线有一个平行度误差0.04。我说这个0.04是错误的,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都说我较真。我说平行度标注一定要小于0.04才对。

我深知自己水平不足,所以在努力研究公差,我觉得公差是一个人水平的体现。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针对我,我说难道你们工作了几年,公差还是在乱标吗?凭自己的感觉?

我还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对同一要素标注平行度和平面度,那平面度一定要小于平行度的公差,他们又开始说我。这种情况你在实际情况遇着过吗? 哎。。。确实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标注,但是听他们这样说真的很难受。哎,被众人遗弃啊。

网友:
你说的是一般情况下都会形位公差小于尺寸公差,但不是必须的
如果是平面度,就一定要小于尺寸公差了,平行度是拟合两个线或面,与尺寸公差关系要弱些

网友(点评):
形状公差是应该小于尺寸公差的,定向和定位公差就未必了。

网友(点评):
不过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平行度大于0.04,尺寸公差是会超出+/-0.02的。

网友A:
这个就要综合考虑成本,要求的问题了,精度越高,成本越高,要求越高,成本越高,如果这个公差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结合经验和实际,不要求这么高也是可以的.

网友B:
轴的下素线为A基准,上素线相对于下素线有一个平行度误差0.04。

素线是什么,曲面可以看作是一动线在空间运动的轨迹。该动线称为母线,母线处于曲面上任一位置时,称为素线。那么问题来了,轴的下素线在哪,上素线又在哪。多么奇怪的概念,又衍生出个素线的平行度公差出来。

网友(点评):
还真有上下素线。你不妨查查。但是得说,这俩线如果有个平行度还确实怪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素线是什么,曲面可以看作是一动线在空间运动的轨迹。该动线称为母线,母线处于曲面上任一位置时,称为素 ...

你还帮他捋一捋,我看了2次我都没看懂他在说什么

楼主,有问题为什么不先看书呢?有一点基本概念再提问吧

你这么问,谁能看懂啊!

网友(点评):
楼主明显是把概念混淆了。不过从楼主描述的问题来看,肯定是指圆柱的上下底面了。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是个有悟性的人,而且他考虑的方向也是对的,认真读读书就解决了,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当初的课堂笔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素线是什么,曲面可以看作是一动线在空间运动的轨迹。该动线称为母线,母线处于曲面上任一位置时,称为素 ...

话说,要是这俩线还有平行度的说法,我也是醉了。
如果是上下底面的投影线的话,还说得过去。

网友C:
话说,对于上下底面的平行度0.04,有啥问题吗?
你不会理解为当出现尺寸下限时,如49.98,这时再算一个平行度就成了49.94了吧。那你想多了。
根据尺寸标注和形位标注的独立性可以知道,当不讨论包容性的时候,这俩是相互独立的部分。也就是你的高度尺寸限定尺寸偏差,平行度限定形状偏差。而如果你设计需求的时候要求最终成型面必须在50+-0.02的平面范围内,即包容时,应使用包容符号,并在尺寸和行位中选一个标注公差。

网友:
平行度为什么一定要小于0.04,难道等于0.04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对于上下底面的平行度0.04,有啥问题吗?
你不会理解为当出现尺寸下限时,如49.98,这时再算一个平行 ...

如果高度的尺寸公差是50(+0.02/-0.02) 那么以下底面为基准的话,那么这个高度公差是可以限制平行度的,就在0.04,那你标个平行度0.04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对平行度的要求更高,你可以再限制比0.04小一些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点评):
你这么理解不对。你可以做一个整50的高度,但是上顶面倾斜,平行度超差!因为你实际测量高度是以最高点为测量点,所以你的尺寸公差只限定最大包容量

网友(点评):
但这个公差没法控制平行度。明白吗?

网友(点评):
俺不太记得国标是怎么规定的了。但是按照ASME的标准来讲的话,要测量这个高度是不能只测最高点的。不管以哪个面为基准,另一个面上的所有点都要落在给定的公差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要是这俩线还有平行度的说法,我也是醉了。
如果是上下底面的投影线的话,还说得过去。

不好意思,公司的电脑不能截图,我本来想上图的,想描述那个情况,又不知道那个东西具体叫什么。。。你凑合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综合考虑成本,要求的问题了,精度越高,成本越高,要求越高,成本越高,如果这个公差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 ...

不要求这么高的精度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瞎标是吧?

网友:
ASME中关于测量距离时不能只测量最高点的解释。不过这幅图是指定了测量基准的情况,不指定基准的情况下,图中两种测量方法都没错,但是就会有歧义了。

网友(点评):
图见ASME Y14.5-2009,第27页,Fig.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