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10mm竖直轴上如何固定一个1.6米的塑料圆盘

楼主(2015-08-28):
如题  圆盘和轴相垂直

网友A:
本人新手,过盈配合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新手,过盈配合可以吗?

哈哈 我也是新手 可以考虑

网友:
轴上车螺纹,做两个大垫片,圆盘一边一个用螺母压紧

网友:
10mm的轴上装1.6米的圆盘?你看可行吗?还是多请教一下厂里的老师傅吧。

网友(点评):
带支撑薄板,或选用强度比较大的塑料材料,装配我看可行,只是不知楼主到底做什么用途,圆盘面是否有较大的受力要求?要好好算算的。

网友:
轴上车台阶,小头车螺纹,用平垫螺母和轴上台阶固定塑料圆盘,不知楼主觉得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