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小轴(销)有无简单加工方法?

楼主(2015-08-28):
手上有个销,类似模具顶针,大头直径8mm,长度2mm,小头直径4mm,长度38,小头上有个圆弧浅槽。此零件不能打中心孔

问题来了,像这类细小轴(销)类零件,用普通车床加工的话,让刀是很常见的问题,如果把小径部分加长,打中心孔,上顶针加工完后去除多余部分固然可以,但是却比较麻烦,效率也低

这里只请教用普通车床加工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简单有效呢?

顺便说下,这这个零件样件是无心磨磨出来的,目前要制作的量也比较少,自己又没有相应设备,特来求教,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但我处不是对外加工的,不可能各种设备都齐全,所以只想请教一下关于普通车床加工此类型零件的较优方案

楼主:
如果就几个,也就将就做,目前需要200个,不大不小的量,挺尴尬。

@害怕伏枥  彭老师能帮忙出出主意吗

网友:
六角车加工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心磨

样件就是无心磨的。但是量太少,找加工点困难。

网友B:
普车装一个磨头,大头,小头,切断都解决了,角磨机,圆磨机,都有吧

网友C:
楼主,什么材质?硬度多少?原料棒有没有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材质?硬度多少?原料棒有没有确定?

材料45#钢即可,规格可以用8mm的棒料,也可以用更大的。用8mm的磨制棒料就不能加要8mm外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车装一个磨头,大头,小头,切断都解决了,角磨机,圆磨机,都有吧

装磨头的话估计也会有锥度的,因为不想用延长加顶针的方式。而且换上磨头就没法切断和倒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材料45#钢即可,规格可以用8mm的棒料,也可以用更大的。用8mm的磨制棒料就不能加要8mm外径了

走心机很好加工。
但你限定用普车,是不是可以参考走心机的原理,在大拖板上安装支架?将跟刀架做改进。

网友D:
有种叫反顶尖的形式,一说你就明白,加工完后磨去就是了,磨削量不大,应该比切断顶尖孔要容易接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叫反顶尖的形式,一说你就明白,加工完后磨去就是了,磨削量不大,应该比切断顶尖孔要容易接受吧?

这个方法可行。只是对加工尖头有一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心机很好加工。
但你限定用普车,是不是可以参考走心机的原理,在大拖板上安装支架?将跟刀架做改进。

如果能跟中溜板丝杆成同螺距正反牙的方式倒是不错,但怎么改没头绪

网友E:
直接定制顶针吧,几块钱一件,200件也不少了,圆弧槽可以在小平磨上用磨针机加工,也可以要求定制方加工。我们公司定制了一批200长6个大头上3个大的轴侧面还有几个2个的小孔,也才十几块钱一件总共一百一十多件,材料是淬火到55度以上的。

网友:
长度什么的都给我们精加工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定制顶针吧,几块钱一件,200件也不少了,圆弧槽可以在小平磨上用磨针机加工,也可以要求定制方加工。我 ...

这个我知道的。我只是想知道加工方法,不是替代方法。

网友(2019-08-26):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我只是想知道加工方法,不是替代方法。

你好!
我目前有一个深孔加工的问题需要请教,因我没有添加好友的权限,看到消息烦请与我取得联系,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