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子上攻螺纹孔的工艺,哪位了解

楼主(2015-08-28):
如图,请教各位大大,这个圈出来的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压铆件压的吗?有人能够提供具体点这种件的规格和名字吗?谢谢了!

网友:
个人观点,开的六角孔,将螺丝压进去,过盈装配

网友:
这是嵌入的螺母吧。。。

网友A:
这个叫做压铆螺柱,型号是有很多种

网友:
这个是压铆上去了,压铆螺母,我们公司是买深圳鸿益进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B:
这个螺母一头是六角,另外一头是圆的,中间还切了个窄槽,一般是用于薄铝板上,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拉力,装的时候先钻一个和圆的那头一样大的孔,然后用虎钳或者其他工具压入就可以了。

网友C:
那个板子是什么材料的?那个六角形状的是螺母嘛?

网友:
学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做压铆螺柱,型号是有很多种

请采纳

网友:
头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压铆件吧!!!

网友:
压铆螺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供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板子是什么材料的?那个六角形状的是螺母嘛?

材料是6063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母一头是六角,另外一头是圆的,中间还切了个窄槽,一般是用于薄铝板上,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拉力,装 ...

看到图片之后豁然开朗。。哈哈

网友:
这个是采用铆接的,很简单,螺母是按5楼所说的,我公司都是用冲床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