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异形件不大,我想做个一次出多个的复合模具

楼主(2015-08-28):
有一个异形件不大,我想做个一次出多个的复合模具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图好歹来个左视图,我是该想象是方孔和圆孔呢还是凸台? 这个零件难度在哪?先点到位 大家好讨论,不然冷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好歹来个左视图,我是该想象是方孔和圆孔呢还是凸台? 这个零件难度在哪?先点到位 大家好讨论,不然 ...

0.2的不锈钢片 难点就是太薄了要求毛刺小像这样出一套复合模具

网友:
只能期盼钣金高手来指点了,钣金冲压我不行,螺杆冷镦还将就能讨论下

网友(点评):
做简易的级进模

网友B:
板厚多少?如果板厚接近凸凹模的距离,一次成型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厚多少?如果板厚接近凸凹模的距离,一次成型都有问题

0.2mm得不锈钢

网友:
呵呵排样的不错啊,利用率很高吧,

网友(2015-11-08):
可以啊,先冲孔,再落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