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时间计算

楼主(2015-08-28):
如图,旋转梁其实是个异形体,其转动惯量不知能不能这样计算J3=m*r^2
已知的计算公式:T=J*a  a:旋转角加速度,
φ=(a*t^2)/2  φ:角度(单位:弧度)

按这两个公式是不是可以推导出t=√(2φ/a)=√(2φJ/T)  √:开平方
(假设伺服电机从最高速到停止位移很短、用时很短,这里忽略不计)
T:负载扭矩 J:总惯量
T=η*i*T1  T1:伺服电机最大扭矩,伺服电机是不是用的最大扭矩?
J=J1+J2+J3 这样计算对不对?

比如:旋转梁 m=20kg r=0.2m
减速机 i=100 惯量J2=0.00002
选用400W的小惯量伺服电机 额定扭矩T0=1.3n*m 最大扭矩T1=3.8n*m
电机惯量J1=0.000026 额定转速3000 最大转速5000

则计算出:J3=m*r^2=20*0.2^2=0.8
负载与电机输出惯量比为 J3/(J1*i^2)=0.8/(0.000026*100^2)≈3 (减速机要不

要加进去,怎么算?),这样合不合理?有说惯量比不大于3,有说不大于5,怎样

才好?
由此可计算J=J1+J2+J3=0.000026+0.00002+0.8=0.800046
旋转90度,则φ=90/57.3=1.57(弧度)
T=η*i*T1=0.9*100*3.8=342
所以t=√(2φ/a)=√(2φJ/T)=√(2*1.57*0.800046/342)≈0.08秒,感觉太快了

请网友们讨论指教。

楼主:
来人指教指教。

楼主:
顶起,涨知识。

楼主:
会的同志说一说

楼主:
大家提点意见啊

网友A:
这一类的电机校核就是两个,一个是惯量校核,一个是扭矩校核。
我手头一个项目与你很类似,但是也有不同。
说一下我的思路,仅供参考:
1、在solidworks中建模(电机减速机不需要建模),选择正确的材质。2、新建坐标系,选择装配体旋转的中心。3、借助软件计算转动惯量I××。4、计算加速需要的时间,从而计算出角加速度、扭矩。5、根据部件需要的惯量、扭矩选择适合的电机
前一阵公司请了solidworks的培训人员给我们进行了培训,帮我们讲到电机的选型,如果自己手算害怕有问题,可以用solidworks的motion进行辅助检查。我们部门的一个原则就是所有需要计算校核的必须手工计算一遍,哪怕是有电算的方法,电算的方法可以验证自己的计算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类的电机校核就是两个,一个是惯量校核,一个是扭矩校核。
我手头一个项目与你很类似,但是也有不同。 ...

非常感谢!

楼主:
另外一个方法:

φ=(εt^2)/2  ε:角加速度

ε=a/r  a:切向加速度
a=F/m
F=T/r  T:扭矩

t=√(2φ/ε)=√(2φr/a)=√(2φrm/F)=r*√(2φm/T)=0.2*√(2*1.57*20/3.8)

=0.81秒

不知道对不对?摩擦、效率怎么加进去?
大家说一说。

楼主:
来个大师指导一下啊

网友B:
别忘了科氏加速度
科氏加速度,是由科里奥利(G.G. Coriolis)于1832年在研究水轮机转动时提出的,因而得名科里奥利加速度,简称科氏加速度。科氏加速度是动参系的转动与动点相对动参系运动相互耦合引起的加速度,通俗的讲,就是地球是转动的非惯性参照系,科氏加速度就是在地球中研究物体时由物体相对于地球的运动产生的.科氏加速度的方向垂直于角速度矢量和相对速度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科氏加速度
科氏加速度,是由科里奥利(G.G. Coriolis)于1832年在研究水轮机转动时提出的,因而得名科 ...

地球转动的影响,这个有点深奥了

楼主:
请教高人。

楼主:
大家讨论讨论啊

楼主:
大家没有兴趣?

网友C:
数学一直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学一直是通病

是啊,大家来补习补习。

楼主(2015-09-28):
再问时间。

网友:
要实现旋转的精确定位?有两个方向的计算:一是从原动机到执行机构的计算,二是从执行机构到原动机的计算。在整个过程中,旋转运动是否是匀速,还是要经过加减速的过程,运动方面要涉及到圆周运动方面的东西,力学方面要涉及到转矩及转动惯量及惯性(根据执行质量确定对整个运动的影响),还有能量守恒。你是在设计一个东西(第二个方向),还是要分析一个东西(第一个方向)。其余的公式啥的,设计手册等等都可以参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