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数控车床改装问题

楼主(2015-08-28):
150数控车床刀架拆掉,装上动力头,装160mm三面刃铣刀
主轴装工件作低速转动,铣刀高速转动。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工件和铣刀
都动,就振刀,如果工作不转铣刀转不会振刀。什么原因

网友:
试试转速一反一正呢。

网友:
推测:数控车的主轴是用带传动的,刚性不够,三面刃铣刀工刀削面积大,会带着主轴走。主轴不转,刹车就起作用了,所以不振。

网友:
刚性不好。

网友:
是否改装成旋风铣,可能是螺旋角的干涉,还有刚性不足

网友:
转速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减速后得到的转速,如果是前者估计是转矩小,切削阻力大而引起卡滞而不是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