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物料的绞龙,急求监测方案

楼主(2015-08-28):
我这边就是有很多的绞龙,就是那种输送物料的绞龙
。现在需要方案,实时监测绞龙是否在转动,只用监测绞龙转与不转。
急求。。

网友A:
转速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范围?

亲,什么情况,什么转速范围的呀

网友A:
绞龙工作的转速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绞龙工作的转速范围?

这个每个绞龙肯定都不一样的,
还有考转速的多少来判断么

网友A:
在绞龙尾端轴(或驱动电机轴、减速器轴)上引出一段,装个小齿轮,用接近开关对着齿尖,转动时开关会持续输出通-断信号,PLC监控该开关状态,设置延时阈值,超过该阈值信号没有变化,就可判断为停转。如果你的转速太快或者太慢,该方法都不太适合。

我见过检测电机是否转的方法,但不能进行自动监控,只能用于人工监控。方法很简单,在电机尾部风扇罩中间插一个小朋友玩的塑料纸风车,一块钱一个。电机工作时,尾部风扇转动,冷却气流会带动风车转动,风车花花绿绿的,眼睛扫一下就知道它是否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绞龙尾端轴(或驱动电机轴、减速器轴)上引出一段,装个小齿轮,用接近开关对着齿尖,转动时开关会持续输出 ...

估计都不行
其实我想在绞龙的出料口装个东西监测有没有物料出来就可以反应绞龙是否在转动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转个什么东西能做到这一点

网友:
轴上装个感应片,接近开关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都不行
其实我想在绞龙的出料口装个东西监测有没有物料出来就可以反应绞龙是否在转动了
但是就是不 ...

出料口装摆动杆,物料出来将摆动杆推倾斜,在摆动杆另一端,装感应开关就可以检测到信号了。

物料断续、或者缺料、绞龙不转会导致相同的结果

网友B:
1、直接加一个光纤检测不行吗?
2、或者旋转轴的末端装个磁铁,用角度传感器检测轴有没有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直接加一个光纤检测不行吗?
2、或者旋转轴的末端装个磁铁,用角度传感器检测轴有没有转动。

这个方法好,而且比较省事!!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
和光电测转速一样的原理

网友:
有一个编码器的东西,还有一个红外传感器的东西,不知道楼主要那种,前者复杂点,后者就简单多了,有物料出来挡住光线就认为是转动,反之,你懂的!

网友:
编码器和光电开关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我看你是求关注吧

网友:
可以使用用电眼(电磁或光电)检测

网友:
接近开关+单稳态电路。把时间常数调大点保证正常运转时指示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