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高频功放的维修,请教

楼主(2015-08-29):
机子是杭州华方的7745.
高频放电功率越来越弱。现在连20厚的料都割不进去了,火花很细,爆炸声基本没有了。
该机子的脉宽脉间几电流都是通过一块厂家自己开发的面板调整的,就是数字化调整。跟传统的机械按键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拆开后都不知道要怎么检查~
还有个问题,就是功率老化下降的问题,4~5年后割100以上的活的效率下降的有30%。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改变?哪位大师指点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示波器看波形,测电压测电流

网友(点评):
请教,正常工作的电压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A:
峰值电压100伏,平均电流2-3A一般,极端可以8A。根据工件材质和厚度而定。
关键是波形,脉冲波形频率什么的,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了。
短路电流没问题一般MOS管都没问题,除非功放管坏了。我遇到过两次MOS管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电压100伏,平均电流2-3A一般,极端可以8A。根据工件材质和厚度而定。
关键是波形,脉冲波形频率什么的 ...

电柜上可以直接看见电压和电流,电压在50v左右,电流小于2A。切割高度在30以内。短路电路在1.5A电压和电流都小于正常加工的值。我的判断是脉间和脉宽的调整出了问题,MOS管测量都是正常值,没有损坏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波形,测电压测电流

手头上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