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T标准中的图表问题,如图

楼主(2015-08-29):
此图是一产品的其中一部份,前面黑框中的.X,Y,Z是代表一个点相对于原始零点的坐标值,但是后面红色框中不知为何意,小弟愚昧,没上过大学,求大家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表示参考坐标系。英文是表示公差值。资料能否共享一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参考坐标系。英文是表示公差值。资料能否共享一份,谢谢

请问两红色框内分别表示什么?能说得详细一点吗?不好意思,图纸要求保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两红色框内分别表示什么?能说得详细一点吗?不好意思,图纸要求保密

我是这么理解。不一定就是对,仅仅供你参考。中间的红框表示以A,B,C三点为基准参考坐标系下所对应的位置。后面一个表示我产品上的基准边界到参考坐标原点的位置。没事,保密要紧。只是求知欲比较强,对没见的东西很感兴趣,让你为难了。不好意思。

网友:
你这是大众系列的图纸,按图纸找大众标准,学习一下就明白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