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挂具表面包胶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5-08-29):
请问,电镀挂具表面包胶是什么材料?

网友A:
浸涂法

  挂具在浸漆前先进行除油、浸蚀和干燥处理,然后浸渍或在其表面涂刷一层防蚀绝缘漆。待漆膜完全干燥后,再将挂钩上需要和零件接触的部位用小刀刮去漆膜。常用的绝缘材料有过氯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聚乙烯防腐清漆、耐酸硝基漆和氯丁胶等。

  过氯乙烯防腐清漆法:清除其表面的油污和氧化物,以提高漆层和挂具的结合力。再将清洁和干燥的挂具浸入过氯乙烯防腐清漆(G52-2)中,使挂具需要绝缘的部位附着一层清漆,然后放在空气中干燥10~20min,当第一层漆膜干燥后,再重复进行浸渍,涂覆的次数与电镀工艺有关,一般重复5~10次即可。当漆膜完全干燥后,将挂钩上需要和零件接触的部位用刀具除去漆层。这种绝缘处理的方法比较简单,过氯乙烯防腐清漆化学稳定性较好,能耐酸、碱,但它的耐热性能还不够理想,一般只适用于80℃以下的情况。

  聚苯乙烯性能及使用温度条件与过氯乙烯相近,只是耐碱差,且结合力不够理想。

  聚氯乙烯涂层耐酸、耐碱、耐热、耐磨性能均良好,适于温度较高或易受碰撞的场合。

  氯丁胶具有聚氯乙烯涂层耐酸、耐碱、耐高温的所有优点,且不脱落,结合力强。涂后自然干燥,也可加温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浸涂法

  挂具在浸漆前先进行除油、浸蚀和干燥处理,然后浸渍或在其表面涂刷一层防蚀绝缘漆。待漆膜完 ...

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