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打印会不会是刀具行业的 一个新的增长点

楼主(2015-08-29):
希望各位懂行的一起讨论下,我刚接触刀具行业

网友A:
解决刃具强度及耐磨性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刃具强度及耐磨性是个问题。

现在国内刀具行业是不是都很成熟了,我刚接触,很多东西不太懂。3D 打印机应该也需要 各种高精度,高强度的刀具吧

网友B:
刀具那硬度打印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那硬度打印不了吧。

我意思是 打印机里面也应该很多刀片,成型刀之类的部件,要成型就得有切割修边,需要很多刀片,只是对刀具要求比较高,好比打印石膏模型,也类似于木工成型雕花,需要很多到的配合,只是打印机速度开,可能是在瞬间成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国内刀具行业是不是都很成熟了,我刚接触,很多东西不太懂。3D 打印机应该也需要 各种高精度,高强度 ...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3D打印的成型原理。 我们现在普通刃具采用国产的。一般长时间使用,有磨损要求,有精度要求的一般采用进口刃具。刃具的制作原理也建议你多学习学习,百度总是最好的老师。现在新闻经常有打印汽车,武器,房子,各种零配件等报道。建议不妨从3D打印原理开始学习,然后在考虑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3D打印的成型原理。 我们现在普通刃具采用国产的。一般长时间使用,有磨损要求,有精度要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