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简单圆柱零件怎么加工,保证孔和平面的垂直

楼主(2015-08-29):
就是一个圆柱,上面有孔和 和  线切割出来的平面
昨天去了个小作坊
工序是最后一步 打孔 ,上下两个大孔
我看着就傻眼了

因为 他们划线后,打了个 引导小圆点后, 眼镜看着  垂直(与矩形切割槽的平面)后,就直接打 (立式手工铣床)
发现 钻头中心对的也不准,圆柱体也夹不稳,

好吧,不出意外,孔是歪的

机械菜鸟,问问,其他高级的 机床 是怎么加工的?

不好意思,个人水平太菜,还没参加工作,请各位 指点

网友:
量大的话,还是做个钻模夹具的快。单件就看技术了。

网友A:
高级点的机床就是车铣复合,主轴可以分度。先粗车外圆,再打孔,再铣槽,再精车外圆,最后切断。保证位置度。

网友:
量大要做夹具了

网友:
需要做专用夹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级点的机床就是车铣复合,主轴可以分度。先粗车外圆,再打孔,再铣槽,再精车外圆,最后切断。保证位置度 ...

图上的槽底径有点误导。铣出来根部有圆弧。看三维图是尖角,要用线切割割

网友(点评):
用径向铣刀肯定有圆弧,用轴向铣刀不就可以了么。只是长径比有点大,得用加长刀,不过可以做的。

网友(点评):
用三面刃铣,圆角不过零点几,线切割也不是没圆角。

网友C:
我们厂经常做这样的,线切割后拿回来我们再钻孔3.4MM,然后再用M4丝攻攻牙,每次都有1000多条,钻孔用夹具,攻牙还要夹具,,,但是每次还是断钻头,断丝攻,,,要慢才行。

网友(点评):
我这 也断了几个,你们又夹具,这次师傅 就用眼镜看着定的90°

网友:
没有尺寸跟位置度,粗糙度要求不好定工艺路线。
建议:先车二端及2处外圆到尺寸(尺寸要求不高的话)——钻孔——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经常做这样的,线切割后拿回来我们再钻孔3.4MM,然后再用M4丝攻攻牙,每次都有1000多条,钻孔用夹具, ...

师傅他才做几条给你看的,,干活的人是你,,他可以慢慢的去看90度垂直点,可是干活的人如果那样干,可想而知,大批量的干到么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槽底径有点误导。铣出来根部有圆弧。看三维图是尖角,要用线切割割

车铣复合是简单,可是这个活如果量不大的话建议不要上,得考虑成本。铣刀悬伸长太的话,表面会有震刀纹,影响最终的垂直度。

网友:
做个小工装估计加工效率会高一点,基本同意前面给出的工艺顺序。

网友:
社区微信端有社友放出DMG机床加工类似零件的视频。可以去看看,应该有帮助

网友D:
还真的有划线加工的这个做个定位的夹具就行了

网友:
划线无处不在,可怕的划线,

网友(点评):
划线精度也保证不了,只能大概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外圆在开槽时同时加工出一个平面,定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的有划线加工的这个做个定位的夹具就行了

做什么夹具呢?大哥,能不能示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什么夹具呢?大哥,能不能示意下

以曹为基准,做个固定夹具镶在曹里面,然后夹紧零件打孔!明白???这样孔跟曹一定是90度

网友E:
和这个一样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这个一样加工的

NICE! 感谢发图

网友F:
不知道你的垂直度要多少,最好上图纸,看图纸要求说话。这个不能给你凭空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垂直度要多少,最好上图纸,看图纸要求说话。这个不能给你凭空说话。

谢了,我这个师傅弄完了,要求没那么高,但是期初做的也忒粗糙了

网友:
车出来后在铣床上铣 找平后 我想很简单了吧 用平口钳。 下面说的 攻丝老是断 我建议刃磨一下丝锥 磨出刃口 。

网友:
简单装夹工具就可以解决只要设备稳定性够就可以。看精度。 孔的直径,。只要工件有基准就OK 15204071620

网友:
线割简单精度好,夹具铣床也简单

网友:
没有精度,不过老钳工能保证0.1

网友:
做一个钻模可以保证。

网友:
车铣复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