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型材搭建的机架显得低档?

楼主(2015-08-29):
都说型材搭建的框架显得低档,而厚钢板做的机架就显得高档。

直观上看来是这样。但是型材省料,搭建的好的话,整体刚度也不比厚板差。

也许自用的设备,最好用型材搭建;而产品,最好用厚板。

网友A:
   因为”看上去没技术含量“    焊接一刷漆  遮百丑。啊哈哈

网友:
型材的怎么会低档啊

网友:
焊接一个架子比用型材搭一个架子要困难得多吧,更需要技术

网友:
难道又要扯到颜值的问题

网友:
我公司现在正要改这个呢,把铝型材的外罩框架弄成钣金喷漆的。好看是好看,不过非标设备,维护就有点难受了。

网友:
高精度设备不能用铝型材搭建,还是钢板焊接好些。
焊接和喷漆工艺都到位的话,确实比铝型材搭建的架子看起来高档。
楼主有空可以去参观参观一些类似的设备,感受一下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但型材比较方便!!!

网友:
我们公司做得设备档次也低,看见别人家的外面还用钣金围起来,烤漆的,档次就不一样

网友:
还是看做工好不好,做工好档次自然就上去了。喷塑、电镀,你看档次高不高。

网友:
我不是太明白,请假处士:
型材搭建是指用工字钢H型钢等型材搭建么?“搭”是采用的焊接,还是螺栓连接?还是其他?

某些情况下,例如大尺寸H型钢,轧制成型的材料的屈服强度较低,而采用钢板氩弧焊的因为钢板的屈服强度高,所以整体性能要好。我说的有点乱。例如某次我发现,外购的某L钢集团的Q345的H型钢,实验报告上屈服强度只有295,但是你买钢板的话,屈服强度绝对大于345,所以大型的H型钢,我们一般要求焊接成型。而且埋弧焊的焊缝强度也比较好,均匀美观。

网友(点评):
就是说的型材。栓接比焊接要好看点。

网友:
型材搭建骨架也得要配烤漆钣金件,部分才有机玻璃可透视,木有不好看呀。

钣金件好看主要是喷漆或烤漆的原因,要是只有槽钢、圆钢、工字钢焊成的骨架,喷个一般的漆,肯定也是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看上去没技术含量“    焊接一刷漆  遮百丑。啊哈哈

同感呀

网友:
我觉得看用途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