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5-08-29):
我手头有一台通佣变频器,型号通佣TY-A03743A,现在不会设置,电机转不起来。应该是没有用过的,在其他论坛收购的。想带我的简易摇臂钻,电机是380V750W的,有可能的话连老铣床也带,380V3千瓦的。怎么也转不起来。也查不出资料,估计是仿的,也不知道是仿的什么的。是不是台达的、希望大侠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只要能调速就行吗,其他功能不用考虑。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以"TY-A03743A变频器"为关键词搜索,有如下信息。

这个2013年10月06日的信息说得很明白:“在网上根本找不到这个品牌的资料的“。不过它给了一个方向,用"TY-A变频器"搜索,于是:

打开,有

网友A:
楼主和新友源联系,看看能否得到说明书吧。
不知道2013年10月、2014年11月和楼主的变频器是否是同一台。
另外,按首楼贴出的变频器标识,这台变频器输出为3PH,即2.2kW,即使能用,也不能用在楼主的铣床上。

网友:
看显示,参考别的手册,估计是模块问题,,,,,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新友源联系,看看能否得到说明书吧。
不知道2013年10月、2014年11月和楼主的变频器是否是同一台。
...

我是去年才入手的,这个产品网上只能查出几个手机号码,都停机了,还好前天晚上在网上联系了一个,昨天设置了一下,还是不行,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