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间隙配合,求配合孔的公差

楼主(2015-08-30):
要配合的尺寸如上φ100(0/-0.022)  ,要求间隙配合,求配合孔的公差。
另外求教公差配合怎么选择?

网友:
这个应该根据你工件配合的使用要求来定的吧,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等级标准

网友A:
这个轴是h6的公差吧,孔用H7(0/+0.035),不需工具就能装卸,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是h6的公差吧,孔用H7(0/+0.035),不需工具就能装卸,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可以满足,我想问下 查的 那个表

网友:
这个得根据你的使用要求来定,你可以描述的更详细些,也可以参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差等级适用场合来定,不然间隙大小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