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5-08-30):
自动或者手动添加序号的时候,线都会跑出框外,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请问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很简单的  手动添加的时候鼠标放置在方框内就可以啦

网友A:
从未发生过此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未发生过此事。

模板是别人做的 我只是调用他的,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
没遇到过,但可以手动调整的。

网友:
我都是手动的,很是麻烦

网友B:
刚生成的时候,,应该可以拖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生成的时候,,应该可以拖动的吧,,,

恩,可以拖动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和cad结合起来用,出完工程图保持dwg档,复制到cad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