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煤管炮嘴该如何建模?求教

楼主(2015-08-30):
这个煤管炮嘴该如何建模?尤其111圆柱接缝那里,@水水5 大侠能给看看吗,谢谢!

我近似搞出一个,重量19kg,图纸重量25kg?

网友A:
犹豫了好久本着助人为乐的目的,忐忑的点击了下载,
提示您将扣除10点积分。一闪就没有了
结果你的版本比我的高,打不开~
我的是2007的,……
你加我QQ吧,验证消息请工整的填上您的大名。

zmq
同命运?!不逊色于抢劫!
给水水加了6,7分
好人啊,呵呵
实在抱歉。。。我发个网盘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犹豫了好久本着助人为乐的目的,忐忑的点击了下载,
提示您将扣除10点积分。一闪就没有了
结果你的版本比 ...

大侠qq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犹豫了好久本着助人为乐的目的,忐忑的点击了下载,
提示您将扣除10点积分。一闪就没有了
结果你的版本比 ...

http://pan.baidu.com/s/1pJsuU7p

是04版的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dDBCmyt
我好歹也弄了一个,大约18KG多点。
我一看你这个图就头大,有许多的问题。
首先,视图这个摆放顺序,应该是第三视角。我很不习惯。
第二,上视图是从哪个部位剖切的?450的尺寸怎么和右视图450对应起来?
第三,上视图中三个90及330,如何测量,是在哪个位置测量?
主要是这个上视图有很多的疑问,
如果让我设计,我觉得从造型的角度考虑,长方的弧形,直接用个弧槽口的形状,这样曲面比较圆滑。
原本我造型的时候是想,先造型内壳,然后向外抽壳,采用不同的厚度控制。可是并不行,因为曲面无法延伸。
先把上视图弄清楚了再说吧。测绘的也是个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dDBCmyt
我好歹也弄了一个,大约18KG多点。
我一看你这个图就头大,有许多的问题 ...

多谢大侠,刚回办公室,待仔细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侠,学习了,大侠曲面的使用很纯熟,很有启发

网友(点评):
你画的也挺好的,我主要是没有数据。没办法没招了采用曲面,能少用还是少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ntrdiU9

上面是我原先造型的炮咀,思路不太好,造型难以准确,网友可以和水水大侠的prt作为对照,应有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