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温度应力-变形协调方程 疑惑求解

楼主(2015-08-30):
这是刘鸿文材料力学(上册)第2章2.11节(温度应力)的例题2.12,题的讲解中有几点没有明说,我是这样分析的
温度升高,AD、BE伸长,根据温度变形公式△L(T)=α△T*L,和△L=P*L/EA,假设A、B点是固定端的话,A、B固定端产生的阻挡伸长的力P(A)与P(B),而P(A)>P(B)。且P(A)*AC=力矩A>力矩B=P(B)*BC,ACB杆有绕C点逆时针转的趋势。但这样分析只能看出A在原水平线下,B在原水平线上,却得不出变形协调方程.感觉对材料的微观物理分析是个难点,难用经验去想象。
求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
先放一放,两天后再回来看。可能就理解了。

网友:
力平衡,力矩平衡,力由变形产生,而变形量之间有比例关系。解静定问题就是力平衡,力矩平衡。解超静定问题就是力平衡,力矩平衡,和变形量之间的关系。图示假设AB为刚体,A点的变形量和B点的变形量有比例关系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啊,上面的变形协调方程,就是说的最终状态的变形量(温度应变和压力应变导致的变形量的叠加)是等比例的,因为AB杆的刚体,变形后的AB杆和未变形的杆,及变形量组成相似三角形。所以树上的变形协调方程直接写成240/150
P(A)*AC==P(B)*BC,不是你上面说的P(A)>P(B),其实P(A)<P(B)。求解的结果也看出来一个是6.68KN,另一个是10.7KN,楼主感觉的P(A)>P(B)就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啊,上面的变形协调方程,就是说的最终状态的变形量(温度应变和压力应变导致的变形量的叠加) ...

可能前面没说清楚,我理解的那个P(A)与P(B)不是表示最终的轴力..是假设伸长被堵住的情况下,产生的力.后面的轴力和这个不一样,知道却没法说其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