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做模具的,过来给瞅瞅。

楼主(2015-08-30):
      帮朋友设计机器人外观。起初用的是pvc激光切割,但是切得不好,尤其是边缘,看的很不高大上。

              我现在想材质给他换下,做了个效果图。现在准备用1mm的硬质铝合金,然后阳极氧化喷砂。

            咨询了淘宝,店家说阳极氧化,小零件不好做,太费事。谁如果了解阳极氧化,请给说说。
             这个都是平面件,现在想用模具注塑,然后在对这个零件进行表面处理,哪位大神是做模具的,给说说,做这个成本大概多少,塑料件表面处理好操作吗?

             或者哪个大神偶有更好的建议,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A:
买个高达模型回来

网友B:
这些外壳件注塑开模没什么问题,塑料件表面处理的方式也相当多。关键是你这是做着玩还是要大量生产?要知道塑料模一副最便宜的造价也得小几千

网友C:
大侠,您这个活若是只有一件或者几件的话,开模子,成本太高,划不来。您这活做表面处理的话,零件太小,批量小,表面处理可能需要单独做件挂具,没什么利润,没多少人愿意给你做的。阳极氧化分本色、黑色、彩虹色,你需要什么颜色的?

网友:
没有量就不要考虑模具注塑

网友(点评):
还是有一定的量的 ,几千件

网友:
买个高达模型直接用了,比你这个造型领先十条街。

网友(点评):
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做设计概念吧?

网友(点评):
不是吧,有那么夸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高达模型回来

朋友要求创新呵呵 不能和别人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外壳件注塑开模没什么问题,塑料件表面处理的方式也相当多。关键是你这是做着玩还是要大量生产?要知道 ...

要大批量生产,他说做几千件。这做模具前期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您这个活若是只有一件或者几件的话,开模子,成本太高,划不来。您这活做表面处理的话,零件太小,批 ...

本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外壳件注塑开模没什么问题,塑料件表面处理的方式也相当多。关键是你这是做着玩还是要大量生产?要知道 ...

几千块钱,这么便宜啊?一万以内能搞定吗?

网友D:
一个最简单的注塑模,无抽芯、嵌件,几千块钱可以做下来。楼主这个机器人,起码得一二十套模具,中间一定有需要嵌件和抽薪的。要做注塑,预算需要在改变设计后才能匡算,先准备30万的打算。

网友E:
你要高大上,还是用薄铝板做,有量的话,看看有多少个零件,开几套冲压模,前期成本高点,后期还是挺便宜的,铝合金做着色氧化可比塑料的好多了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啊
小手一抖,一分拿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大批量生产,他说做几千件。这做模具前期得多少钱?

你自己算算有多少个要注塑的,一副模子正常价格在一万多以上,这样的小东西一般都是一出8以上了,如果一出一,性价比太低,开模费也便宜不了很多。你这几千件,还是别计划开模了。模具开十天半个月,打一天就打完了,那你单个成本得多少钱?

网友:
是不是打算发布这款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算算有多少个要注塑的,一副模子正常价格在一万多以上,这样的小东西一般都是一出8以上了,如果一出 ...

一出八就是一个模具里有八个相同零件是吗?

网友(点评):
一出八指一副模有八个相同形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算算有多少个要注塑的,一副模子正常价格在一万多以上,这样的小东西一般都是一出8以上了,如果一出 ...

一出八是  一个模具出八套还是出八个相同的零件。这个大概有30个平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高大上,还是用薄铝板做,有量的话,看看有多少个零件,开几套冲压模,前期成本高点,后期还是挺便宜的 ...

冲压模是每次只能冲出一个零件 还是冲出几个不同的零件啊,如果每次冲出一种零件,那不得用30套冲压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最简单的注塑模,无抽芯、嵌件,几千块钱可以做下来。楼主这个机器人,起码得一二十套模具,中间一定有 ...

都是这样的零件,平面的

网友:
不负责任的问一句,3d打印可否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只要卖出价格合适。

网友F:
如果只有这几个零件。尺寸都在50以内塑料模具全套2.5万,橡胶模在8000,冲模在3万左右,我可以帮你和附近的人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有这几个零件。尺寸都在50以内塑料模具全套2.5万,橡胶模在8000,冲模在3万左右,我可以帮你和附近的 ...

材质、硬度,长宽高

网友:
大侠,你这活若是直接数冲加工的话,不需要专门开模具,直接搞定。我接触过的德国数冲机床就可以做到,那床子十几年前买的,附带了多种规格的数冲冲头,用solidworks编程加工,支持软件升级,当时那台床子引进来四百多万。大侠,找有这类床子的厂子谈谈价格,比专门开十几套模子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压模是每次只能冲出一个零件 还是冲出几个不同的零件啊,如果每次冲出一种零件,那不得用30套冲压模吗? ...

如果厚度一样的话,只要开一副模具

网友:
刚看到@我,我来给个建议,即使是用铝合金喷砂或者模具来做,这个方式都很难看起来高大上,只会比第一张在局部感官上有稍许提升,跟你的金钱付出会不成比例,如果需要开模具来制作,最好是设计上有比较根本上的提升,才能发挥模具精细和变形的优势。
      设计上全部是平板构成骨架和外壳,整体上来看比较单调,因为整体没有对比,机器人的每个部分给人的感官都是一样的,不会有那种抓人眼球的地方。没有重点会很平淡,我建议骨架部分依旧按照之前的方式来制作,但是在不需要活动的部位,比如胸部,头部,甚至手臂,大腿等处设计外壳覆盖件,用模具来制作,抓住这些重点就可以,骨架部分即使粗糙也不会影响整体效果。我们会自然锁定精致的整体效果。比如下图的大黄蜂

机器人跟机设设备工程车辆的设计上有个原则基本类似,可以粗糙的地方,就粗糙一点没关系,机械设备的分块连接本身就是焊接铆接等等,这本身就是这种产品的特点,可以利用好,就是重点位置精细就可以了,突出对比

网友:
如果都是图中的平板件,可以考虑下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狙兵A

大侠,你要是给设计这个东西报价多少

网友:
你朋友也是煞费苦心啊~

网友:
看起来好小!尽量合作一两副模具!价钱不高!零件图没有报不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