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导轨和电机安装好会有噪音是这么回事?

楼主(2015-08-30):
用导轨和丝杆搭了一个水平的单向平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丝杆螺母运行到某固定的位置区间就会有噪音(貌似不是机械噪音)。
1.松开联轴器与丝杆固定处,让丝杆螺母手工转动,并无噪音(只有纯纯的滚珠的声音)
2.将联轴器与丝杆固定处稍微锁紧,也没有噪音
3.电机刚性也调整过,噪音依旧存在
4.电机转速从高到低都试过,噪音依旧。
请问大侠们,这问题到低出在哪?谢谢

网友:
水平的单向平台?
请大侠上图。
高速和低速都有噪音?高速和低速时噪音是完全一样的么?有什么不一样么?比如音色?响度?
是滚珠丝杠还是普通的梯形丝杠?什么样的导轨?
丝杠不会挠曲吧。丝杆是不是承受重力了?丝杆最好不承受重力。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比如丝杠螺母没有预紧,有轻微的冲击;丝杆挠曲,旋转时会振动;两端的轴承选择不当,没有适当的预紧,滚动体有滑动或者冲击,等等。

网友A:
以前也碰到过,后来把丝杠发回原厂重新校正后,再就没有那个噪音了

网友(点评):
校正什么了?

网友:
你把电机的加速度改小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碰到过,后来把丝杠发回原厂重新校正后,再就没有那个噪音了

丝杠有弯曲,不直,校正的是丝杠,螺母走到一个特定的位置总是发出吱吱的振动声,无论低速高速都有,低速情况要稍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杠有弯曲,不直,校正的是丝杠,螺母走到一个特定的位置总是发出吱吱的振动声,无论低速高速都有,低速 ...

本来想回复“维修”大侠的,结果成了自己回复自己了

网友:
惯量比计算是多少。看一下手册,调整增益看看。

网友:
是电机在叫,那个区域有别劲的地方,伺服电机不高兴了,它就得叫。

网友(点评):
先检查导轨,丝杠的安装精度是否良好。实在不行,看驱动器是否能查看震动频率,设滤波把那个频率滤掉就好了。本质还是机械上有毛病。

网友:
是伺服电机吗?如果是的话调整一下伺服电机驱动增益参数。

网友(2015-11-06):
丝杆与导轨安装不平行,也容易电机叫

网友(2016-06-02):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们的设备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丝杆和螺母到一个特定的位子  产生摩擦或其他原因是的螺母运动阻力加大,伺服电机一不高兴就叫起来了,  搂住可以把电机查下来,用手推一下,看是否有卡点,

网友:
还是没有装配好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6-08-27):
调一下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可能是频率共振了,让电机避开机械的固有频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