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条空间曲线

楼主(2015-08-30):
蛇簧联轴器上的蛇簧怎样建模?

楼主:
不知道谁能做,我总想不出什么好办做出法能做出此空间曲线。

网友:
下回求助时,发个图,别让别人自己找图,人家没那闲心。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扫描仪,建模也没建出来,麻烦你了,呵呵

网友(点评):
有什么办法能给蛇簧建模吗?我弄了好久,没能找到什么办法,求助各位大神了。

网友A:
笨办法,直接砍出来。

网友(点评):
真正不行也只有直接砍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笨办法,直接砍出来。

想建立一空间曲线,再扫描成型,但曲线真的不好做。

网友:
用弯曲特征来弯曲扫描特征

网友(点评):
谢谢,解决了,一开始有些扭,后来调整XYZ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扫描成MWMW....形状之后,然后弯成环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成MWMW....形状之后,然后弯成环状?

已扫描弯曲好了,谢谢

网友(点评):
用这种做法,300直径相差0.08mm,很准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