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需要承受15KN的轴向力,可以直接用锁紧螺母定位吗?

楼主(2015-08-31):
查了一下M16的螺母就可承受100KN。但是对轴的疲劳强度削弱会很大。
没用过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么用过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锁紧螺母,锁住内圈。

网友:
。。。M16的螺纹底径大概13了。你确定你的轴不会失稳?

网友(点评):
截面尺寸一定,根据结构受力情况在校队‘弯曲强度、扭转强度’反推材质不行吗

网友(点评):
材质只是一个方面。结构上说,对于底径13的杆,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失稳,失稳了,谈轴向承载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点评):
强度、刚度、稳定性。 细长杆受压要考虑失稳,1.5T压力,13mm横截面 0-0

网友(点评):
他给的信息太少,没法判断强度够不够。大体上不够的可能性大。而刚度上,也没有判断的条件。随他去吧

网友:
螺母可以,轴承不行吧

网友:
上图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