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标准件库问题

楼主(2015-08-31):
solidworks2014标准件库,toolbox配置,failed to create toolboxlibrary object
求解决

网友A:
32位还是64位的,如果是64位版本的,安装office时不要安装access

网友(点评):
64位的,office2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位还是64位的,如果是64位版本的,安装office时不要安装access

我都卸载了,SW也重装了还不行

网友(2015-11-08):
引用 网友B:
linkable partcommunity

同样的问题,15和14一样都是toolboxs配置问题,没法啊。

网友(2016-06-03):
solidworks2014标准件库,toolbox配置,failed to create toolbox library object 求解决 32位系统的

网友C:
solidworks2014打开某些文件时提示“无法装入SolidWorks.DLL:GdtAnalysisSupport.dll”的解决办法

此问题是windows漏洞补丁(据说是KB 3072630)所致.此补丁发布时间为2015年7月15日。本人在不久前装过一次SW2014,并没有出现这次的问题,所以很可能是系统补丁所致。本人win7_64位系统。在某网站发现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如下: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确认;

2、进入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注意:如果没有Installer项,需要自己手动新建;

3、点击“编辑”菜单,新建项“DWORD(32位)值”;

4、修改名称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单击回车确认;

5、在右侧选中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并右键单击“修改”;

6、将值改为“1”,点击确定;

7、打开sw2014安装程序,选择修复;

8、修复成功后,回到注册表编辑器,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的值由“1”修改回“0”,确认。

网友(点评):
谢谢,你说的那个方法我当时试过,没有解决。后来找到原因,是因为当时微软出了这个补丁Microsoft KB3072630的问题。问题早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6-08-11):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2014打开某些文件时提示“无法装入SolidWorks.DLL:GdtAnalysisSupport.dll”的解决办法

此问 ...

怎么解决的,能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