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31):
大家好,钣金件,以折弯成如图所示形状,板厚1.2mm。如果想要改变折弯尺寸,能实现吗??

网友A:
变形后基本就固定了,只能报废!

网友B:
这个选把图发钣金厂看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形后基本就固定了,只能报废!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选把图发钣金厂看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没问题

直接交给加工厂

网友C:
没问题,找钣金加工厂放心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找钣金加工厂放心加工吧

我是说,这个钣金已经做好了,我想把他还原为平板,再给尺寸折弯,

网友:
攒平,问问钣金厂有这个技术没,有些可做到有些不行

网友D:
就算你能搞平,再折弯,性能已下降。电梯厂门板、轿壁,如想变尺寸,原料只能报废,你后续还要表面喷塑,原折痕处不平度会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你能搞平,再折弯,性能已下降。电梯厂门板、轿壁,如想变尺寸,原料只能报废,你后续还要表面喷塑,原 ...

也对,谢谢

网友:
有的板料平完了有裂纹,有的板R大可以。

网友:
整平了还不如重做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这个钣金已经做好了,我想把他还原为平板,再给尺寸折弯,

回复晚了,
同以上各楼意见一致,折弯后再展平,折弯压痕无法去除,
重新做一个吧

网友:
1.2的冷板的话还可以用折弯机压平重新折弯,不过表面会有压痕,不知道重新折弯后能否避开使之不暴露在外表面。不锈钢的话直接报废吧,刚性太大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