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解惑,这三块铝板的表面处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5-08-31):
直接上图,这三块板子都是6063铝板,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呢,第一第二块是拉丝过的,但是有点略微不同啊,第一块是不是有做过氧化处理啊,请问能看出来是什么类型的表面处理么,是氧化银白吗?,顺带问一下第三块是什么处理了,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A:
看不见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

图片太大,压缩了一下下。。

网友B:
图片清晰度太差了,应该是都做过阳极的,

只是1和3是喷砂的板子,2是拉丝的板,1和3的差别是砂的粒径有差别,然后阳极的过程也是有影响的

怎么判断有没有阳极,拿美工刀轻轻的刮一下,有痕迹感觉很软的是没阳极的,有点滑动,没有什么痕迹的就是阳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

小手一抖,一分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清晰度太差了,应该是都做过阳极的,

只是1和3是喷砂的板子,2是拉丝的板,1和3的差别是砂的粒径有差 ...

附上3块单独的图片,请再帮我分析一下,第一块是有氧化银白这种工艺的吗?还是说就是阳极氧化加喷砂,有没有拉丝?谢谢!

网友B:
第一块是软细尼龙轮拉的浅发丝
第二块是砂带或者80目左右的硬尼龙轮或尼龙带拉出来的粗发丝
第三块就是喷砂的,

三块都是目视都是氧化过的,你用刀片轻轻的刮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是软细尼龙轮拉的浅发丝
第二块是砂带或者80目左右的硬尼龙轮或尼龙带拉出来的粗发丝
第三块就是喷 ...

谢谢解答!第一块和第二块虽然都是氧化拉丝的,但是表面光泽看上去不是很相像,这是因为氧化的工艺不同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第一块和第二块虽然都是氧化拉丝的,但是表面光泽看上去不是很相像,这是因为氧化的工艺不同导 ...

氧化会造成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但是这个最主要还是拉丝的质感决定的,

表面外观会受到基材和加工工艺同时影响,所以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第一块前处理是尼龙轮(灰轮)自动拉丝效果,目测400#或320#的.第二块前处理是自动砂带机拉丝,目测180#或120#砂带。第三块看着象喷油或喷砂的。--------图片像素太渣了,后处理较难判断

网友:
第一块板子 拉丝 阳极氧化
第二块板子 拉丝
第三块板子 喷砂 氧化

网友:
第二块看起来像是被磨过,具体不知道,第三块是喷砂,第一块应该是精光了一刀,然后表面阳极氧化。

网友(2015-10-07):
3是喷砂的,其余两块是拉丝的,只不过是粗细盒颜色的分别,银色就是氧化铝的本身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