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异步电机加编码器与伺服电机区别,请教

楼主(2015-08-31):
如题:想做一台提升绞车可控制其上升和下降停止的具体位置,并且实现匀速的上升和下降。现想用普通异步电机控制转速和启停。外置编码器反馈位置信息,通过外置编码器反馈的位置信息,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停止的具体位置。不知普通异步电机能否实现?另外如果用伺服电机和现有异步电机区别大不?

系统工作简图

系统工作简图

网友A:
精确度高不,不高用行程开关就行,看你加编码器,应该是高精度的,但用钢丝绳不行吧,钢丝绳有弹性的,我瞎说的,楼下接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度高不,不高用行程开关就行,看你加编码器,应该是高精度的,但用钢丝绳不行吧,钢丝绳有弹性的,我瞎 ...

编码器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要得到它的深度信息。这个不是钢丝绳是铠装电缆。

网友A:
用PLC加变频器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加变频器应该可以

PLC加变频器能与电脑通讯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加变频器能与电脑通讯不?

你让它能,它就能,一切决定于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让它能,它就能,一切决定于人

相对于直接采用伺服电机和采用普通异步电机加编码器和PLC调频器控制,从成本和易操作程度来说。哪个更适合?

网友:
前者,但是精度不高

网友C:
取决于你的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你的定位精度

两者的精度能差多少?

网友:
确实精度方面的。我在温州,专业电气设计。1526778826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让它能,它就能,一切决定于人

可以实现 单片机就可以搞定

网友D:
可以实现的,我这边刚刚做一个项目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场合驱动力非常大,需要30KW,永磁同步电机不好做,就用的异步电机加编码器的方式做伺服控制。而且我们做的还是双电机力矩同步控制,就是两个电机同步的去驱动一个负载。最后试验的结果还是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的,我这边刚刚做一个项目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场合驱动力非常大,需要30KW,永磁同步电机不好做,就 ...

是吗?我们也正展开相关实验,买伺服有点浪费。关键也太贵了!双电机采购的时候有没有挑选?这个同步误差要求严吗,是怎么解决同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我们也正展开相关实验,买伺服有点浪费。关键也太贵了!双电机采购的时候有没有挑选?这个同步误差 ...

这个控制方式我不太懂的,我也是做机械的,因为项目总体我负责的,我就是看了他们的演示效果非常好,就采购回来了。现在用在产品上也非常好。但是实现这样的功能成本也不低呀

网友:
双电机同步我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