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床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31):
本公司最近接了个别人的活,拉了个工件,工件的对称度0.8-1.2, 夹具对称度是0.34,拉刀与夹具间隙时0.1,工件与夹具间隙0.05,拉刀本身的对称度不超过0.05,所有的间隙及误差累计起来也就0.6,检测方式用的是插捡板,捡板按到键槽内,按不动位置,没有间隙,想了好久也找不出0.8-1.2是怎么回事?机床是长沙机床厂的,9成新设备,夹具和刀具都不是我们做的,请各位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5-8-31 14:32):
这个槽子,拉了3刀

网友A:
夹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有问题。

什么问题,能不能具体点,谢谢

网友A:
夹具的对称度有点大,夹具的安装精度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的对称度有点大,夹具的安装精度多大?

夹具的的安装精度有0.05的间隙吧,这个影响很大吗?拉头也是浮动的

网友A:
我的工件一刀就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工件一刀就拉出来了。

y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调整下

网友A:
上个工件图,夹具图,为什么拉三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工件图,夹具图,为什么拉三刀。

槽深了,拉刀每齿的吃刀是有数的,拉刀不可能做到无限长,所以要做3次拉削

网友(点评):
用刨床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