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锰钢折弯的可能性,请教

楼主(2015-08-31):
4MM 65锰钢片没热处理之前是否可折弯,可折弯量有多少?
这个材料很难驾驭啊。

网友:
折一个试试。

网友:
超过屈服点就行,,,,,

楼主:
想折弯个15°不知可行不可

网友:
看看材质单  试试

网友:
能不能折弯不清楚。但我认为65Mn不能称为高锰钢。Mn13在材料里应该称高锰钢,因为其锰的含量非常高。而65Mn中的65应该是指碳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