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银导轨高度怎么不是标准的。

楼主(2015-08-31):
上银HG 20 系列导轨不是国际标准?
导轨高度17.5mm。就这一个系列的对不上,15,25,30的都是和THK HSR一样的。
THK 的HSR 20 和PMI的都是18mm。

组合高度是一样的。只看导轨。

网友:
你确定是上银的,不是高仿的

网友:
国内买高仿的比较多,,

网友:
为了回复,专门看了下,Hr是17.5,但是H(总高)是30,用的时候一般看滑块+滑轨的总高。
滑轨似乎只有机械部的标准   JB/T 7175。里面并没有对尺寸做必须整数规定。
看论坛有没有高人知道GB的。

网友(点评):
谢谢,能确定就可以了。 之前只知道安装都一样,肯定可以互换的。没想到就这一个系列尺寸有点不一样。 国标就算了。国内都没做直线导轨的,要标准做啥子。。定精度选品牌定型号下模型画图。

网友(点评):
换的时候一般Hr 不是主要影响的尺寸,就看安装后总高H的啊,所以对你不影响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