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漏电保护器和空开做一个可以输出单相和三相的接入,请教

楼主(2015-08-31):
我需要用漏电保护器和空开做一个可以输出单相和三相的接入,请问上图可以吗?

我画的这个连接图后面的单相和三相指的是输出电,我不知道我画的行不行,所以想请教各位指点,如果我画错了,该怎么改。我对这个不是很懂,求帮助。

补充内容 (2015-8-31 22:23):
我的最终目的不是把这个图画的多正规,我是要连接实物图,可是连之前需要画个图,我是想问按照这个图画,能否用到实物图上,如果我画的是错的,各位大神能否指点一下。真心求解答 。

网友A:
不大规范,查手册,符号有标准。

网友:
市面上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规范,查手册,符号有标准。

我想你可能理解错了,我不是要画这个图,我是想问按照这样画,我这样接实物图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三相电进入线三根分开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你可能理解错了,我不是要画这个图,我是想问按照这样画,我这样接实物图可以吗?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2016-01-30):
装个单相漏保,最简单,否则容易不平衡跳闸,

网友:
单相负载接单相漏保。三相负载接三相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