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外螺纹?请教

楼主(2015-08-31):
如图,我想在圆柱上添加螺纹,又不想画螺旋线,该怎么办呢?

网友:
这个是在SolidWorks里面添加吗?如果是话选择插入-装饰螺纹线

网友:
画个箭头,指向柱子,写着:这是M几螺纹。7 w( A. h4 I; g: A5 h

楼主:
谢谢诸位,按照独行大侠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