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锰钢材质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31):
高锰钢加工,热处理后好加工还是热处理前好加工呢。

网友:
这个要看图纸的公差要求及技术要求

网友:
一般,热前能够保证,,都不会推荐热后再加工!!

网友:
热处理后加工。高温回火600-650°C使高锰钢奥氏体组织转变为索氏体组织,加工硬化现象减弱,切削性能得到改善。在加工完成使用前再淬火,使高锰钢重新变为奥氏体组织。

楼主:
加工吃力啊,热处理退火后是不是好加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