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盗门锁需要上润滑油吗?

楼主(2015-08-31):
我家的防盗门最近开锁有明显涩感,需要使劲拧才能打开。此次涩感和以前不同,以前往锁眼里灌一点铅笔屑就ok。这次就不行。我就考虑是不是锁眼内部表面有少许锈迹,不够光滑,导致开锁钥匙转动阻力增大。于是我往里面灌一点油(花椒油),确实就好一些了。

请问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处理对吗,需要买润滑油往锁眼里放吗?

谢谢。

网友A:
用缝纫机用润滑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缝纫机用润滑油就可以了

这个哪里可买到?谢谢。

网友(点评):
超市就有卖小瓶的,2元

网友:
转动件和滑动件都需要加油润滑。

网友(点评):
有自润滑的,无需加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哪里可买到?谢谢。

   我记得当初在五金店买的,很便宜。

网友B:
有机油就用机油,不方便取得机油就用沙拉油,粘度低的为好。

长久使用后空间中的粉尘与锁匙与锁芯摩檫的金属粉末会导致卡涩,要清理后就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油就用机油,不方便取得机油就用沙拉油,粘度低的为好。

长久使用后空间中的粉尘与锁匙与锁芯摩檫的 ...

大侠高手。看来还是需要把锁从门上卸下来,清理后再装上去。是否需要这样做?另外,盼盼防盗门,B级锁,这玩意我这毛手匠能自己装卸吗,需要多高手艺?

网友(点评):
去渍油清洗亦可,后再加些润滑油就成。不建议自己拆卸清理,装锁时有些窍门不懂时,会复原不了。

网友C:
定期上点油比较好点

等到卡涩了再上油,会有一些锈迹的碎片慢慢磨损,而且锈迹是最容易吸空气中的水气,会绣的越来越快

要注重保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期上点油比较好点

等到卡涩了再上油,会有一些锈迹的碎片慢慢磨损,而且锈迹是最容易吸空气中的水气, ...

是否需要换一把锁了?现在能把锁卸下来保养再装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需要换一把锁了?现在能把锁卸下来保养再装上吗?

没关系的,一般不会出现卡住的现象的,

锁芯里面大部分都是锌合金压铸件以及黄铜件还有一些冲压铁件

就算有点卡也可以用力拧得动

有条件拆开来保养下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的,一般不会出现卡住的现象的,

锁芯里面大部分都是锌合金压铸件以及黄铜件还有一些冲压铁件

自己能拆卸再装上吗?这需要专用工具或专业人士吗?

网友(点评):
买罐 WD40 喷喷就好,其他的就不要胡想,有时间就想法子挣银子,这点碎银就留给工匠们吧。

网友(点评):
呵呵,我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能拆卸再装上吗?这需要专用工具或专业人士吗?

哈哈,不知道你家的门锁什么样子呢

怕拆卡来装不上去,那就不拆了,基本没关系的

弄点LIAOYAO大侠说的低粘度的防锈油涂一涂,就可以了

过去的锁可以用10年20年,现在的锁比以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知道你家的门锁什么样子呢

怕拆卡来装不上去,那就不拆了,基本没关系的

我刚下单京东买了缝纫机的机油,这个行吗?防锈油是和机油有何区别?

盼盼防盗门,1000多,才5年吧。这该死的厂家,以前靠广告忽悠大家,现在不知道倒闭没有。

网友(点评):
机油是降低摩擦的,防锈油是防锈为主,在这种门锁上,基本可以通用,哈哈

网友:
以前的锁不好用,自己加了点润滑油;开始还行,过一段时间就拧不动了;现在就是铅笔削点碳沫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