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叶轮加工,求专家指导

楼主(2015-08-31):
小叶轮,叶片只有0.7毫米另外还有0.4的。用什么焊接工艺比较好?或者还有其他工艺可以完成。多谢各位!

楼主:
数量几万个。成本?材料316的。这个工艺肯定不合适。

网友:
那只能冲压,焊接咯,论坛肯定有高人,静等高人出现

网友:
这么小的零件,算是微小型加工了。这么大的量,常规的加工肯定不满足,就是做出来了,成本也是不能接受的。我估计采用消失模真空铸造,辅助其他加工成型方法,可能可行。焊接的话这么小的零件好像难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