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后的轴再这样淬火,对吗?

楼主(2015-08-31):
有一根45钢的轴,是从减速机出来的,负载比较大,所以我在热处理工艺中写的是,先调质处理HB240-280,再淬火HRC40-45。请问调质后的轴再这样淬火对吗?虽然论坛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帖子,以及网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回答都可以,但是到现在我都不能肯定这样的工艺路线是否正确,因为刚才我的图纸没有被总工审阅通过,他说调质后再淬火是不合理的工艺路线。

望专业的热处理大神给出回复。谢谢。

网友A:
你改调质后渗碳估计就能通过了

网友B:
     如果对耐磨性要求不高的话,整体调质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如果考虑耐磨性的话,可以考虑渗碳、渗氮、高频淬火等增加硬度及耐磨性的热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调质后渗碳估计就能通过了

我现在不是为了通过图纸,要是想通过图纸,我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改,但是我希望自己通过这次事情彻底搞明白这个工艺路线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耐磨性要求不高的话,整体调质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如果考虑耐磨性的话,可以考虑渗碳、渗氮、高 ...

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调质处理后就不能淬火

网友C:
调质后淬火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吧?
这样,那干脆些渗氮淬火呗

网友:
淬火考虑对尺寸精度影响挺大,可能变形,长径比大的可能弯曲

什么叫调质
调质(quench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tempering)即淬火和高温回火的综合热处理工艺。
调质件大都在比较大的动载荷作用下工作,它们承受着拉伸、压缩、弯曲、扭转或剪切的作用,有的表面还具有摩擦,要求有一定的耐磨性等等。总之,零件处在各种复合应力下工作。这类零件主要为各种机器和机构的结构件,如轴类、连杆螺柱齿轮等,在机床、汽车和拖拉机等制造工业中用得很普遍。尤其是对于重型机器制造中的大型部件,调质处理用得更多.因此,调质处理在热处理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在机械产品中的调质件,因其受力条件不同,对其所要求的性能也就不完全一样。一般说来,各种调质件都应具有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即高强度和高韧性的适当配合,以保证零件长期顺利工作。

网友:
调质:淬火+高温回火=是淬火加高温回火的双重热处理,其目的是使工件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网友:
看了半天回复,没有一个正面回答楼主问题的

网友:
45号钢调质件淬火后的硬度应该达到HRC56~59,截面大的可能性低些,但不能低于HRC48,不然,就说明工件未得到完全淬火,组织中可能出现索氏体甚至铁素体组织,这种组织通过回火,仍然保留在基体中,达不到调质的目的。     45号钢淬火后的高温回火,加热温度通常为560~600℃,硬度要求为HRC22~34。因为调质的目的是得到综合机械性能,所以硬度范围比较宽。但图纸有硬度要求的,就要按图纸要求调整回火温度,以保证硬度。如有些轴类零件要求强度高,硬度要求就高;而有些齿轮、带键槽的轴类零件,因调质后还要进行铣、插加工,硬度要求就低些。关于回火保温时间,视硬度要求和工件大小而定,我们认为,回火后的硬度取决于回火温度,与回火时间关系不大,但必须回透,一般工件回火保温时间总在一小时以上。

网友D:
一般都是20号钢渗碳;你这个是从减速机里出来的,人家已经调过质了,你可以表面淬火然后低温回火,增加表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20号钢渗碳;你这个是从减速机里出来的,人家已经调过质了,你可以表面淬火然后低温回火,增加表面 ...

这样也行,可是总工说调质后淬火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调质后渗碳估计就能通过了

45钢渗碳?

网友E:
外行太多,看不下去了

45调质之后就能获得比较后的综合性能如硬度、强度、韧性,一般不再做淬火。只在需要摩擦的表面做高频淬火,比如导向轴。

你的是传动轴,再将它淬硬,是想让它早点断掉么?

有人说要对45渗碳淬火,无语……

网友:
概念混肴

网友:
调质是为了改善机械性能,你再淬个火,整根轴都变脆了,两下就断了。
要么渗碳,要么高频

网友F:
看一群大侠各抒己见,还真是件蛮有意思的事儿。哈哈。
楼主,这么给你解释下,也许你能明白你总工为啥这么说。

调制,是黑金属材料淬火+高温回火的简称。目的是得到回火索氏体或者回火托氏体组织。这种组织本质上同珠光体是一样的,但是晶粒更细小,机械性能更高。对应的硬度根据不同材料也不近相同,比如timken钢系的,调制硬度能到39。可以说是相当高了。

淬火,是加热保温使金属组织完全变为奥氏体后,快速冷却得到马氏体组织的过程。根据含碳量不同,得到的马氏体组织也不同。含碳量低,易形成板条马,硬度略低,但依旧保持相当的韧性。在高强度螺栓等产品中应用广泛。含碳量高,易形成透镜马,硬度高,但对应的脆性也高。适用于抗压、耐磨场合。

你看明白这个,就可以理解你总工的意思。调制是奥氏体变马氏体再变回到细晶粒珠光体的过程。你再次淬火,注意不是表面淬火,又会将形成的细珠光体重新回复到奥氏体,再快速冷却得到马氏体。那你说,你之前调制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对于轴,你可以调制后作表面淬火,或者高频淬火。这样可以控制只表面薄层内进行细珠->奥->马的转变。既保证芯部的韧性,又增加表面的硬度,提高耐磨性和疲劳性。这跟注明淬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至于,楼上诸位说的淬火不应用于轴了之类的言论,哈哈,你自己判断吧。很多东西,只听经验而没有理解本质原因,是很肤浅的行为。

网友(点评):
跟层主学习了

网友(点评):
大家都面上说是啥,大侠往里说为啥

网友(点评):
看到现在才有大侠讲出来看根本 这样没没有这种根本的讲解,下次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行太多,看不下去了

45调质之后就能获得比较后的综合性能如硬度、强度、韧性,一般不再做淬火。只在需 ...

谁说45钢不能渗碳的??还无语

总工要啥就给啥嘛,不然怎么混下去,两天就给开了

网友(点评):
不是说45钢不能渗碳,而是没人这么做。知道为什么么?

网友G:
45#钢:调质+(局部)表面淬火,是常用工艺
楼主的调质硬度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45#钢:调质+(局部)表面淬火,是常用工艺
楼主的调质硬度低了点

感谢大侠指点,我记得这种应用比较典型的就是链轮了,一般链轮整体调质,然后齿部淬火,可是我如何去说服总工呢?,同时对于45钢一般调质到多少后再适合淬火处理呢?我大概查了一下一般HB242=HRC23.1     HB280=29.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群大侠各抒己见,还真是件蛮有意思的事儿。哈哈。
楼主,这么给你解释下,也许你能明白你总工为啥这 ...

谢谢大侠的回复,我当时更改了工艺,就是调制后在表面淬火,或者是高频淬火,可还是通过不了,很郁闷。我也曾找了网上对调质和淬火的详细解答,还是通过不了啊

补充内容 (2015-9-2 11:40):
回复  zerowing   我对这个也不懂,这样写,也是参照原来许多同事的设计,目前由于这跟轴需要承受近700N.M的扭矩,链轮分度圆是112,减速机输出轴径是50

网友(点评):
你这根是减速器轴,有什么特殊原因一定淬这一道吗?如果没有,那为什么要增加这一道工序?这才是你要搞明白的。而不是怎样的工序能说服你总工。

网友(点评):
不过700牛米,50的轴疲劳强度差不多够了都。你表淬一道没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质后淬火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吧?
这样,那干脆些渗氮淬火呗

谢谢,估计要写个渗碳或者氮之类的 那就又说成本高的。。。。

网友:
调质后不应该再安排淬火工序了

网友H:
调质不是淬火回火么,还有在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质不是淬火回火么,还有在淬火?

这样安排一般是为了心部软一些,表面硬一些

网友:
中频处理应该可以吧,这样处理的深度大概有4、5个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点,我记得这种应用比较典型的就是链轮了,一般链轮整体调质,然后齿部淬火,可是我如何去说服 ...

大侠,您的输出轴和链轮的使用工况不同吧,
链轮的齿形表面是承担往复运动的,和齿轮一样,齿面需要耐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估计要写个渗碳或者氮之类的 那就又说成本高的。。。。

改材料啦,用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行太多,看不下去了

45调质之后就能获得比较后的综合性能如硬度、强度、韧性,一般不再做淬火。只在需 ...

45#渗氮可以,渗碳就很少见了。

网友:
调质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切削加工性能,淬火是为了提高工件的使用性能,虽说都是热处理,但是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调质以后在淬火,应该不冲突吧

网友I:
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各位大侠的讨论,楼主现在最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各位大侠的讨论,楼主现在最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还是没有一个权威的定论

网友:
调质以后还淬火干啥????

网友J:
调质,加热到AC3线奥氏体化后,高温回火,得到回火索氏体,目的是要保证材料 既有强度,又有韧性,跟塑性。 淬火  加热到AC3线奥氏体化后  再急速冷却,得到高硬度的马氏体,耐磨性好,楼主问题  调质 在淬火 ,这个很正常, 如果说是调质再表面淬火,楼主应该就没有疑问了      调质,使内部有韧性,表面淬火使表面耐磨,  这在齿轮的热处理上是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调质,加热到AC3线奥氏体化后,高温回火,得到回火索氏体,目的是要保证材料 既有强度,又有韧性,跟塑性。 ...

调制 后表面淬火很正常的一道工序。就看你的轴有 没必要表淬了

网友(2016-03-28):
淬火前,是必须调制处理的。只是你属于减速器,心部要保持调制后的索氏体组织。而你的表面要耐磨,因此只能做表面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