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编码器可以防止丢步吗?电机丢步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5-08-31):
见到有些人将编码器合成到步进电机上以实现闭环控制,这样能达到什么样效果?

谢谢。

网友A:
这个叫闭环步进,已经很多年了。
日本东方的闭环步进,性能很突出。
不仅仅是可以对丢步做及时修正,还可以做力矩控制,震动抑制。
步进电机的低速大力矩,低延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再引入伺服化控制,大大拓展了它的应用范围。
国内也有公司做,个人试用了几个,性能差太远。

网友:
防止估计是防不了,可以检测到丢步,然后你懂的

网友B:
编码器只是负责检测反馈位置,不具备执行机构,步进电机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超速,超扭矩,还是会发生失步现象,跟不带编码器的步进相比,失步以后,驱动器会报警,跟踪误差超限,某些品牌可以设置报警后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闭环步进,已经很多年了。
日本东方的闭环步进,性能很突出。
不仅仅是可以对丢步做及时修正,还可 ...

听过东方马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有些视频做得的确很精妙,但负载都比较小,如果负载加大的可能情况会变得比较糟,会有多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只是负责检测反馈位置,不具备执行机构,步进电机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超速,超扭矩,还是会发生失步 ...

编码器与步进马达整合后都可以自行处理丢步,给马达做相应的补偿,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步进电机是由步进驱动器驱动,如果想改善丢步的情况,就要考虑如何让驱动器接收到信号,然后根据收到的信号做调整,然后将信号传给电机,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