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附机械密封简图一张) 感激不尽!!

楼主(2015-08-31):
file:///D:\QQ\Users\497170757\Image\C2C\7`[O00MZQ~77M~9LW6`%I`7.jpgfile:///D:\QQ\Users\497170757\Image\C2C\7`[O00MZQ~77M~9LW6`%I`7.jpgfile:///D:\QQ\Users\497170757\Image\C2C\7`[O00MZQ~77M~9LW6`%I`7.jpgfile:///D:\QQ\Users\497170757\Image\C2C\7`[O00MZQ~77M~9LW6`%I`7.jpg
小弟看了半天,看不出这样的结构是如何来调整弹簧力并进行补偿的,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哪里不懂?那么多不都是弹簧嘛?类似博格曼Cdp结构。
两个柱子一个市防转销一个是引导的,跟轴相连的部分可以轴向动

网友A:
机械密封。无非就几个部件:动静密封环、O-ring、密封环座体、补偿弹簧。O-ring是相对静止的密封,工作中主要靠旋转中动静密封环贴合密封,如何一直贴合?靠补偿弹簧给的预紧力 贴合呗。从图中看机械密封式非平衡式机械密封,主要靠中间6XM12螺钉将机械密封动环定在轴上,可以靠次紧定螺钉调整补偿环。
个人见解。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很普通的机械密封结构,管件分清楚:动环和静环就可以。会选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无非就几个部件:动静密封环、O-ring、密封环座体、补偿弹簧。O-ring是相对静止的密封,工作中主 ...

-图示的机械密封应该是内流式,所以应该是平衡型的。
-动静环的贴紧也不是主要靠弹簧,弹簧只是起到初始的预紧,运转中主要靠流体压力保证密封。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小弟受教了

网友:
图片很迷糊  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