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用线割割可以吗

楼主(2015-08-31):
齿轮用线割割可以吗.请教大师

网友:
对精度要求高吗?
你可以试试慢走丝,加工成本比线切割高。

网友:
齿轮的类型可多了,目前只有直齿圆柱金属齿轮才有可能使用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网友:
直齿轮用过线割

网友:
可以啊,精度不高可以做

网友:
可以,但精度不高。

网友:
可以的,不过模数大的齿轮要中频处理,不然齿磨损得快。

网友:
同步轮链轮也可以用线切割,哪怕是快走丝,针对设备有限和精度低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