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骨架数据传递

楼主(2015-08-31):
最近刚接触Inventor,Inventor骨架怎么建立?组件骨架与子组件或单件怎么传递数据?
proe的话是建立骨架后再发布几何,子组件或者单件再去复制几何?Inventor也是这样吗?
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什么是“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骨架”?

PROE里面说的是骨架,在Inventor里面不知道叫啥
就是需要自顶向下设计,总体或者大的组件先设计总的结构,然后将这个结构传递给下一个组件或单件
然后下一个组件或者单件根据之前设计总的结构来设计。
能不能提供一些关于Inventor设计资料的信息,都不知道买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机械的结构设计,自顶向下设计,管路布置的资料就行了

网友:
只是参数关联的话,在子零部件的参数表中链接骨架模型的参数即可
骨架造型在 管理-布局 中,感觉不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E里面说的是骨架,在Inventor里面不知道叫啥
就是需要自顶向下设计,总体或者大的组件先设计总的结构 ...

这个...
我不能理解,我们这些做机械设计的人,为什么说话的时候不是用机械设计的术语,而是用某软件的功能名称来替代机械设计的概念和术语。
不会是因为其实并不怎么熟悉机械设计的经典概念和术语吧?

至于资料,下面的链接我以为是合适的。其中关于从概念设计到详细设计的过程如何实现,有多次的讨论和实例。
http://www.digitalmechanical.com.cn/EBookCategory/Inventor-105

网友B(2015-11-03):
楼主说的骨架其实是站在工业产品设计方面说的,专业术语应该叫ID,以前很多人是在犀牛里面做好ID,然后再导入到其它三维软件中做结构设计的(好处是建模快,缺点是修改模型麻烦),只不过楼主是把ID也一起在PROE中做了,好处是修改方便参数不会丢失。典型的现在做手机设计的,很多是自己在PROE中建的ID模型,然后从ID里面去生成其它的需部件,要修改手机外形或者某个地方,只需要修改ID就可以了。INVENTOR中好像也有这个功能,好像是叫“衍生”,我也只是用过一两次感觉没有proe中的好用,inventor中用ID生成零件之后好像还要自己添加装配关系才行,而proe中完全用默认装配就可以达到ID的效果。INVENTOR用来做机械设计和结构设计再好不过了,做工业设计还是欠了些。以上只是个人观点而已,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骨架其实是站在工业产品设计方面说的,专业术语应该叫ID,以前很多人是在犀牛里面做好ID,然后再导 ...

专业术语应该叫ID?【这个真还不知道。既然是英文,完整的拼写是怎样的?】

网友B:
ID--Industrial Design工业设计
就是产品设计师的英文缩写。
工业设计(英文名industrial design)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它包含于一切人造物品的形成过程当中。
  工业设计概念: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定义是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ICSID)(全称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在1980年的巴黎年会上为工业设计下的修正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资格,叫做工业设计。" (1970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ICSID)为工业设计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 “工业设计,是一种根据产业状况以决定制作物品之适应特质的创造活动。适应物品特质, 不单指物品的结构, 而是兼顾使用者和生产者双方的观点, 使抽象的概念系统化, 完成统一而具体化的物品形象, 意即着眼于根本的结构与机能间的相互关系, 其根据工业生产的条件扩大了人类环境的局面。”
  我也是在百度里面找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Industrial Design工业设计
就是产品设计师的英文缩写。
工业设计(英文名industrial design)是人类 ...

ID--Industrial Design工业设计 = 骨架数据?
我只能说,您是真能扯呀。这样吧:涉及到专业术语,您确实知道就教给我们;不太清楚就一起讨论,只是别糊弄我们。
至于“百度”,呵呵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的设计工作就是这样的,一款新产品先是由ID工程师在犀牛里面做好ID(包括形状及色彩搭配,就是所谓的实物渲染),ID评审通过后ID模型再导出到我们这边做结构设计,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再根据ID工程师给的模型重新建一个模型出来(特别复杂的模型除外,咱建模能力有限,嘿嘿),以便后期更改方便,因为一款产品的出产必然会经过多次的修改。我们公司只是抄的外国公司的前期开发流程,现在也有很多公司是没有ID工程师这一职位的,简单的都是结构工程师自己弄了,太复杂的要么那个结构工程师是高手能弄出来,要么就是外发给专门的设计公司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