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的CNC加工工艺及装夹方法

楼主(2015-08-31):
求高手支招!!
材质6063—T5,大小如A4纸的平板电脑后盖,结构类似苹果6的后盖,需要全机加出来,六个面全部需要加工,大面无通孔,求高手支招加工工艺及装夹方式。

网友A:
真空吸盘

网友:
把零件贴出来看看

网友:
先加工零件内腔,再用气动或油压张紧夹夹紧加工外表面。

网友:
大侠,您这活若是有精度要求的话,最好是加一道热处理去除加工切削应力,加工工序分为粗精做。若是批量很小,几件的话直接搭压板装夹。真空吸盘装夹需要跑量的,而且适合于薄壁盖板类零件加工。型腔若是要掏空类似苹果后盖的话,需要反面装夹时垫实工件,这点很关键。主要的注意事项就是这些了。

网友(点评):
真空吸盘装夹需要跑量的? 真空吸盘很方便啊,十几件都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

试过中空吸盘,但零件四周的吸附力很小,加工时四周尺寸易超差

网友:
真空吸盘吸附力是因为你们工件的面不平嘛?还是别的,我们也想用吸盘,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上产品图、毛坯图、设备图  。论坛大师很多的,

网友B:
我们之前做过A2大小的类似板,最薄处1mm,也搞了好久。做的配套工装。

楼主:
产品底部厚度只有0.8,四侧壁内外都是圆弧,绝大部分壁厚也就1.5左右,相当于一个薄壳零件,现在加工的问题一是厚度䞠差(公差+-0.1),一是平面度无法达到要求的0.5

网友(点评):
上图,这样大家讨论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做过A2大小的类似板,最薄处1mm,也搞了好久。做的配套工装。

大神能分享下工装方案么?

网友C:
这个有难度,精加工顶着侧面做应该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难度,精加工顶着侧面做应该会好一点。

壁厚太薄,顶侧面会变形的

网友:
不知道您说的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5楼的意见要参考下。

网友(2016-03-12):
有图才好制定加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