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Q235和6061的选用取舍,包括费用等

楼主(2015-08-31):
Q235和6061是非标中长用的材料,但是一直不是很明白两者的选用取舍,性价比哪个高

网友:
Q235是钢件,6061是铝件。这个使用要看工况了。

网友:
貌似6061比较贵

网友:
疯啦,一个铝合金,一个烂铁。差别大了。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都有防滑花纹的材料,Q235材料3000左右每吨,6061貌似20000左右每吨,虽然同体积重量不一样,但成本还是6061贵得多的。楼主可以算算。

网友(点评):
但是加工费6061比Q235便宜,表面处理的话6061也容易

网友(点评):
算总造价就可以的

网友:
看材料用在哪里了

网友(2023-08-12):
普通自动化用加工件,尺寸200mm以内,厚度10mm,算表面简单处理,综合来说成本哪个高

网友:
你这看情况啊,轻的尽量用铝合金,强度大概是钢的1/3,零件价格贵3-4倍。

网友(2023-10-06):
要分得清铁和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