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输送精度能否达+/-0.1

楼主(2015-08-31):
主动轮与丛动轮相切挤压物料,靠摩擦力来输送物料.重复输送精度能否控在+/-0.1呢?请各位大神指点.(物料与轮的接触面大约是5mm左右)

网友:
画个具体的输送简图,否则无法理解。

网友:
是送板料的吗

网友:
貌似主动轮直径太大,惯量大了,停都停不住。

网友:
这个关键是要看主动轮的运动定位精度吧,工件与轮直接的摩擦滑动应该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具体可以看看级进模的送料机构,是可以达到你的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