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厂前处理省略了酸洗,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31):
 大家好。今天去一家喷塑厂考察,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喷塑前处理没有酸洗这个流程。当时忘了问原因。请教一下:

1、厂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省略的酸洗流程?是环保压力吗?

2、省略酸洗对喷塑质量有什么影响?

网友:
酸洗的问题

网友:
当然是降低成本了

网友:
有些流程少不了的,时间久了少了一道工序就很明显。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降低成本,降低报价,其他原因不大。

网友:
要看工件情况,酸洗主要是除锈,如果工件没锈,也可以不酸洗

网友:
1.盐酸是管制品,购买需要派出所备案,然后就会涉及到很多问题。。
2.酸洗废水的处理,这些磷化很多使用轻铁型磷化,排废酸压力没那么大,可是用了盐酸,几天一换,废水排放的压力就出来了
3.很多工件现在前端都是要么没有绣,要么有锈的要喷砂抛丸,这样,不酸洗可能影响不会很大

综上,所以不用盐酸,哈哈

网友:
很正常,冷板基本没有锈,除油磷化就行了,酸洗高污染市区不让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