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型槽加工

楼主(2015-08-31):
请教各位机械加工达人。图中宽0.8长2.8深度0.4的槽有什么好办法加工?
尺寸要求不高0.1的公差,主要是和外形对称。

补充内容 (2015-9-1 09:25):
材料是3cr13,数量不多。

网友:
这么小的槽,还有直角,想不出可以用什么机械加工的办法,或者考虑改设计吧,工艺性不好。

楼主:
我们考虑过用精雕机0.5直径的微型铣刀加工,可以留一点圆角不清根。
不知道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网友(点评):
模拟一下,画出主轴头、刀具与工件的关系,再看看。

网友:
量不高的话,电脉冲应该是首选

网友:
第一步模压成型?

网友:
材料是什么??是钢铁的吗——试试做个电板,放电

网友:
设计者设计成这种结构,绝不会是让你采用机械加工的方法去做的。

网友:
R1球头铣刀即可

网友:
电火花试试。

楼主:
请问一下有没有电脉冲厂家愿意做这个东西的,价格好商量。

网友:
这种薄件,可考虑电火花,价格会贵点

网友:
这个槽的确是太小了, 没有做过,一同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电火花成型应该没有问题,具体还要看有没有其他要求

网友:
精雕机做好点

网友(点评):
这种工件精雕机夹持工件都是困难的

网友:
电火花,量少就随便拿个直角的东西找个正靠一下,分分钟打一个

网友:
什么材料?可已考虑用电脉冲加工或激光射线加工

网友:
蚀刻怎么样?

网友:
这个用电火花加工比较好。

网友A:
这个尺寸标注怪怪的,楼主哪来的图纸?确定不是英制吗?

网友:
打铜公或者石墨公。请教模具师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标注怪怪的,楼主哪来的图纸?确定不是英制吗?

老师图纸没问题,公制标注。目前确定是电火花加工,这个工件主要是要左右对称要求比较高。

网友B:
实话实说,图看不懂。

网友:
球型立铣刀,要不做成型的,一刀加工出来,要不做CNC走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图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是不是我水平不够

网友:
感觉电火花好些。